麻烦请教下大家关于电驱MOS中DS过冲的问题

楼主(2023-06-14):
我画了个110V水泵的驱动,GS波形(见图)所示

在50V0.5A的无RC吸收电路的情况下DS尖峰且有振铃(见图)

在查阅TI的推荐电路后添加RC吸收电路,添加后DS波形(如图)

现将电压调到110V8A的负载后DS尖峰达到208V容易导致MOS炸管

想请教下大神们我这个情况有什么方法能够减小这个尖峰,原理图和PCB见图

楼主:
再麻烦问下这个为DS波形,这个第二个振铃是否是其他管开关时耦合过来的呢

网友:
但我看好多成品驱动器,也没用ds的rc吸收电路

网友A:
上差分探头吧。有可能是共模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差分探头吧。有可能是共模噪声。

应该不太可能是噪声,有RC吸收后尖峰明显减少了

网友B:
C4/C15是认真的么?人家选mos都要选Cgs/Qgs小的,你不嫌事儿大,还给并联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4/C15是认真的么?人家选mos都要选Cgs/Qgs小的,你不嫌事儿大,还给并联一个

还有C7/C8,这几个电容有计算公式的,R5,R14 可以不要的,R6/R7 最好10R 以下

网友:
楼主这个尖峰大,还算凑合,要减小尖峰恐怕要改版试试,就是上管和下管的间距大了,功率回路要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C7/C8,这几个电容有计算公式的,R5,R14 可以不要的,R6/R7 最好10R 以下

好我今天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4/C15是认真的么?人家选mos都要选Cgs/Qgs小的,你不嫌事儿大,还给并联一个

当上管导通时,下管的 D-G 电容会被充电,从而使得下管的 G 极电位升高。如果这个电容值较大,那么会导致下管的 G 极电位升高过快,从而导致 MOSFET 烧毁。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通过在下管的 G-S 之间并联一个电容来抵消 GD 之间的电容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