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对板SPI转RS422有没有厂家出了单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23-06-14):
单片机是主机,传感器是从机。

传感器接口是4线SPI

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的单端SPI则会有概率产生错误数据,所以需要转成差分。

2023年的现在,有没有哪颗芯片能直接单个芯片解决这个问题?

芯片1,给单片机用,需要3路单端转差分,1路差分转单端。
芯片2,给传感器用,需要3路差分转单端,1路单端转差分。

网友A:
不如传感器那边加个一两块钱的单片机转成485?

网友B:
不是有 SN65LVDT41和 SN65LVDT14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 SN65LVDT41和 SN65LVDT14 吗

还真有这种芯片,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传感器那边加个一两块钱的单片机转成485?

我编程水平一般,能想到的处理高速485数据流的方法,就是使用dma去接收,每帧定长度。再加个帧头,再加校验。

大概就是4个字节一个帧。

这个处理方案有个重大缺陷,就是假如因为干扰,插入了一个乱七八糟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包会提前进入接收完成中断。

并且后面连续的几个数据包因为dma的定长度自动处理,就都是错误的。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如果用于FOC控制,就是重大灾难了。

====

还有就是485属于异步串口,如何做到数据更新和电流环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传感器那边加个一两块钱的单片机转成485?

SPI的话,属于同步串行总线,
上述2个问题都能很好的规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传感器那边加个一两块钱的单片机转成485?

想到一些问题,继续补充。

对于做FOC来说,如果传感器那边使用485回传。

则还有个同步的问题,比如PWM频率给到21kHz

那么485回传频率理论上也应该给到21kHz才能完成电流环的计算。

而如果让485主动按21kHz,定时回传,时间一久,由于时钟的误差,肯定会造成相移。

====

如果不想发生上述的事情,可以使用触发回传的方式,单片机发一条命令,传感器就回传一条数据。

这样的话,也有一个担忧的问题,就是485收发的切换,时间会不会太短,会不会导致数据出错。

====

再考虑一把通信波特率的问题,假如回传完成时间为5us,也就是5us,要完成44bit的发送。
为了计算方便,就按5us,发50bit的数据。
那么:
200*5us->200*50bit
1ms->10K bit
1s -> 10M bit
也就是说,如果要5us发完一帧,则要求波特率不低于10Mbps

网友:
不如将spi转成以太网。
我现在只要是稍微远点的通信,甚至板间、板内都一律以太网了,省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编程水平一般,能想到的处理高速485数据流的方法,就是使用dma去接收,每帧定长度。再加个帧头,再加校 ...

DMA不建议固定长度,建议用时间分帧,使用DMA+空闲中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不建议固定长度,建议用时间分帧,使用DMA+空闲中断就可以了。

感谢,又有新收获。

之前知道空闲中断这个名字,一直没去查阅。

思维被套死在定长度的圈里了。

“空闲中断” 这个名字不那么人性化,应该叫“帧中断”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又有新收获。

之前知道空闲中断这个名字,一直没去查阅。

还有个超时中断,某些情况下比空闲中断好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串口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 SN65LVDT41和 SN65LVDT14 吗

这种类型芯片的 主机miso信号 有没有 长线延迟 引起的 数据移位现象?

网友D:
传感器端用mcu读取传感器,发485数据包跑2Mbps(最高可以10Mbps)非常可靠。加入校验码就行了。用dma空闲中断完全可以胜任。比SPI占用cpu更加少。因为SPI要先发再读。dma串口可以任意时间读,数据已经自动再中断内更新到变量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端用mcu读取传感器,发485数据包跑2Mbps(最高可以10Mbps)非常可靠。加入校验码就行了。用dma空闲中 ...

我觉得这个485主动发送,dma接收,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位置数据和电流环同步的问题。

需要485发送频率和电流环频率一致,2边时钟肯定存在误差,时间久了,这个移相的问题,是不是只能不管了?

如果把电流环处理程序,放在串口DMA空闲中断里面,则上面的问题似乎可以解决。

但这样又跟电流采样不同步了。。。情况糟糕的话,要慢整整一个处理周期。

这个该如何应对,还是直接不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485主动发送,dma接收,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位置数据和电流环同步的问题。

肯定有延时,只要足够小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端用mcu读取传感器,发485数据包跑2Mbps(最高可以10Mbps)非常可靠。加入校验码就行了。用dma空闲中 ...
比SPI占用cpu更加少。因为SPI要先发再读。

刚看到某个电机厂的485通讯编码器,也是使用先发,再读。

网友A:
先发再读就没有同步问题了。

而且你SPI应该是挂的磁编吧?这个一般是用来做位置环反馈,不是做电流环的呀,不必每次电流环都获取一次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发再读就没有同步问题了。

而且你SPI应该是挂的磁编吧?这个一般是用来做位置环反馈,不是做电流环的呀 ...

先发再读,的确解决了上述同步的问题。但比起spi,也就只剩下省线的优势,mcu开销的优势不复存在。

FOC的电流环 ,需要读取位置,用所处位置来计算sin cos的值,用sin cos值计算d轴q轴电流分量,最后输出svpwm也需要调用上述sin cos值。

如果是有刷电机的话,就不需要了,位置只参与了速度环和位置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发再读,的确解决了上述同步的问题。但比起spi,也就只剩下省线的优势,mcu开销的优势不复存在。

FOC ...

我只知道霍尔传感器和无感的FOC,用SPI传感器的没了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霍尔传感器和无感的FOC,用SPI传感器的没了解过。

要精确控制扭矩 速度 位置,就得上编码器了。

SPI的位置传感器,一般就是指磁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