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不会被氧化的便宜的老铁的多少钱?

楼主(2023-06-14):
如题,一直用着最便宜的5W内热式烙铁,每次焊接密脚IC都要用锉刀锉锉烙铁头,有烙铁头不氧化的推荐推荐,不太贵的话换把电烙铁

网友A:
那我建议试试买个铜丝球,2块左右,我用下来能清洁烙铁头比较彻底,比高温海绵效果好

网友:
搞个t12吧,没几个钱

网友B:
不建议用这种烙铁。
我用的wsd81,买的比较便宜的烙铁头,8元一个,用来感觉有点不沾锡了就扔。
这样来看,一个烙铁头也能用好几千上万个焊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这种烙铁。
我用的wsd81,买的比较便宜的烙铁头,8元一个,用来感觉有点不沾锡了就扔。
这样来看, ...

烙铁头不能用来撬元器件的,表面镀层没了就不上锡了。

网友:
我用的是 T12-KU 小刀头,18元/支(现在降价了,15元/支)。
用的是刷锅那种钢丝球来清洁烙铁头。
感觉到不沾锡了就换新的。焊啥都用它,也没买其它的。

网友:
什么烙铁5W的?USB那个迷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不能用来撬元器件的,表面镀层没了就不上锡了。

从来没有用烙铁头撬过东西,只是用来正常焊接而已,我觉得涂层损坏可能的原因,是放烙铁的时候,经常会撞烙铁架,多次之后,可能涂层就撞掉了。

网友D:
一把黄花907 60W外热电烙铁用了十几年没换过烙铁头。

网友:
养成习惯,用完立马上锡,不要让烙铁头无锡发热,一般都没有氧化问题,我一个烙铁用好几年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便宜的,但是我用的助焊剂比较多,就往上面怼。毕竟自己焊接往往都是用于测试的。

网友:
花200 买个t12,配全新西安头,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用烙铁头撬过东西,只是用来正常焊接而已,我觉得涂层损坏可能的原因,是放烙铁的时候,经常会撞 ...

我一个头能用好多年呢。不排除经常干烧高温擦得干干净净造成的损坏。。

烙铁头上面的锡不能擦干净的,镀膜靠那层锡保护。

普通850烙铁头和那种一体式风枪+烙铁的还不兼容。买了一大把850烙铁头,装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头能用好多年呢。不排除经常干烧高温擦得干干净净造成的损坏。。

烙铁头上面的锡不能擦干净的,镀 ...

我上一个烙铁头也用了快2年吧,中间不只我一个人用,别人的习惯也可能会影响。我是从来不用钢丝球,不用海绵,烙铁头粘东西,就弄点焊锡上去,融化后,甩掉。
以前用936的时候,不是用甩的,而是用敲,用两个月后发现,手柄到烙铁头的套筒都弯了。
直到后面换了在用这个,太贵,舍不得敲,才改掉这个习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把黄花907 60W外热电烙铁用了十几年没换过烙铁头。

我也只用黄花907,但两三年换一把,不是换烙铁头,是换整个烙铁,不知道啥原因两三年就坏,是彻底坏掉的那种,完全不加热的那种坏,东西应该是正品,设置温度380左右

网友:
我在海鲜市场买的二手白光刀头秒杀国产40左右全新,

网友:
烙铁头也是要保养的

网友F:
我用白光原装的烙铁头 50块一个的  很好,   然后 公司 换了新烙铁头  几块钱的, 当天就用的生不如死,后来又换了一个 ,也做了第一次使用的保养,  照样不挂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白光原装的烙铁头 50块一个的  很好,   然后 公司 换了新烙铁头  几块钱的, 当天就用的生不如死,后 ...

遇到这种情况,公司如果坚持不换,一般自己出点小钱直接换了。换了后,还宣扬一遍这个几块钱的头很好用,能找到这种既便宜又好用的烙铁头真是好厉害啊,让公司赶紧大规模的推行使用,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公司如果坚持不换,一般自己出点小钱直接换了。换了后,还宣扬一遍这个几块钱的头很好用, ...

而且即使第一次用 挂锡的位置也是很靠下方的 根本无法使用

第一次保养的再好
第二次照样不挂锡

快疯了

网友F:
借这个帖子  求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电烙铁和烙铁头       价格大概200左右   公司用  (自己家里有 几百块的白光了  但是公司应该不会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借这个帖子  求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电烙铁和烙铁头       价格大概200左右   公司用  (自己家里有 几百块的 ...

正点原子的 T100  T65 就很好用啊

不好用的基本都是使用不当吧, 烫不该烫的东西, 敲击络铁头甩锡丝, 温度有多高开多高, 开着不用也不关,干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而且即使第一次用 挂锡的位置也是很靠下方的 根本无法使用

第一次保养的再好

这种很可能是焊锡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好好的烙铁头,焊接100多个点后就不行了。后来换焊锡后,这种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
没有恒温或休眠功能的烙铁,或者山货回温不正常的焊台,换再好的头都是白搭。
头是武器 焊台或烙铁是士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也只用黄花907,但两三年换一把,不是换烙铁头,是换整个烙铁,不知道啥原因两三年就坏,是彻底坏掉的 ...

你这是黄瓜牌吧,我的广州黄花907 60w 2010年广州岗顶电子市场90元买的,到现在还好好的连烙铁头还有发热芯都没换,除了把接地线剪了啥都没动。主要用的确实不多,还有精密高静电敏感的电路板我用焊台不会用这个,总结就是非常靠谱值得信耐,简单好用。

烙铁头后面合金层都脱落一圈了,前面的还在所以没换,主要焊接导线插件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只用黄花907,但两三年换一把,不是换烙铁头,是换整个烙铁,不知道啥原因两三年就坏,是彻底坏掉的 ...

与使用习惯有一定关系,敲击会容易损坏加热芯。还有就是加热芯的加热丝本身的材质有关,好的加热丝很耐久,差的寿命就非常短的,这个非常容易偷工减料还看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而且即使第一次用 挂锡的位置也是很靠下方的 根本无法使用

第一次保养的再好

电烙铁需要保养
1焊接完了要加焊锡防止氧化
2常清洗海绵,经常更换保持海绵亮黄色
3温度要正确,360-400度。高温不能让焊接变得容易
4保持海绵湿润,按压后能打湿手指头,用湿润的海绵擦掉氧化物再加焊锡再擦去除烙铁头没有黑色氧化物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烙铁需要保养
1焊接完了要加焊锡防止氧化
2常清洗海绵,经常更换保持海绵亮黄色

我用了 快十五年的电烙铁了,烙铁头前期使用需要保养 我知道,   我也说了   换了头 上来就挂锡 涂满, 然后用完再涂满 再断电   (和烙铁无关  因为烙铁换头前  也是很好用的  )

但是这个国产头真的很难用  超级难用

我进口的 白光头 现在都用的很随意了  这头快5年了 依旧没问题    很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 快十五年的电烙铁了,烙铁头前期使用需要保养 我知道,   我也说了   换了头 上来就挂锡 涂满,  ...

推荐一下商家。闲鱼太多卖这个的。鱼龙混杂。不好分辨。

网友E(2023-08-16):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黄瓜牌吧,我的广州黄花907 60w 2010年广州岗顶电子市场90元买的,到现在还好好的连烙铁头还有发热 ...

最近又坏了一把黄花907,这把用的时间更短,不到半年,我查了购买记录,最近7年,买了3把黄花907,一把京东自营买的,2把某商城买的,还在某商城买过一个黄花的简易焊台EP-505(也挂了),我是怀疑跟我的使用手法有关,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不磕不碰不敲,不撬东西,偶尔甩一下,没有断电前上锡的习惯,设置温度380-400,海绵和铁丝网都用,不是烙铁头不行了,就是整个完全不加热了,等手里这把再挂了,换个品牌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最近又坏了一把黄花907,这把用的时间更短,不到半年,我查了购买记录,最近7年,买了3把黄花907,一把京 ...

现在与以前比降价了很多,应该是加热芯质量缩水了,加热用的钨丝做好其实非常耐久很有韧性基本很难损坏,便宜的那非常容易坏。还有一个就是烙铁头也需要买好的,好的是多层结构,至少三层结构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与以前比降价了很多,应该是加热芯质量缩水了,加热用的钨丝做好其实非常耐久很有韧性基本很难损坏, ...

谢谢,我想办法换加热芯试试,以前扔掉的就扔掉了,手上这把暂时没扔掉的我看看能不能换芯

网友:
我买的weller的烙铁头块两年了....没有任何毛病,也就40元一个......有时候开一晚上忘了关.....确实皮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建议试试买个铜丝球,2块左右,我用下来能清洁烙铁头比较彻底,比高温海绵效果好 ...

白光烙铁座都是带 钢丝球座

网友:
只要舍得焊丝,就没有用不了的烙铁头,哈哈。

网友:
抖音上拓尔新出的T12-C才499元,前段时间刚买了一台,送了两个烙铁头。还开的专票。
这个型号性价比很高,价格只是一代的T12-11和二代的T12-X的一半,但性能完全相同。

网友:
一直用山寨936, 淘宝优信买的2C头, 基本一次能用三个月到半年.

QFP, SSOP, QFN, 啥都能焊.

主要还是看使用习惯, 保证烙铁头上随时有锡, 临时不用时把温度调低, 以及绝对别用锉刀.

焊锡我一直用无铅的, Sn99.3Cu0.7的, 温度350度, 照样耐用.  不过无铅搭配纯铜烙铁头就不行了, 用一次烙铁头就小一圈, 多用几次烙铁头就没了.

网友:
我自己做过一个,是送人的。材料是w90的钨铜,算上工时大概1000左右的成本,自己没舍得做一个用。所以还是买吧,觉得不好扔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