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问下大家关于无感方波电调的问题

楼主(2023-06-14):
1.麻烦问下大佬我这个波形的问题出在哪里
采用三段式启动,电机启动后测量其中一相的波形,波形混乱。
驱动方式为下管全开,硬件比较器的过零采集方案,通过仿真记录了单次间隔时间,
AB 770us AC 330us  BC 770us  BA 350us  CA 770us  CB 350 us->
在程序中 AB相导通时等待C相的下降沿中断触发
         AC相导通时等待B相的上升沿中断触发
         以此类推,发现采集到的换相时间不一致

2.下面是这个换向的检测电路,为什么在AB向接通后,比较器所有IO的输出状态都是0,断电后所有输出状态为1。比较器的输出接GD32的内部上拉

楼主:
导通某相后,三相的状态表,A相pwm的时候,悬空都是1,C相pwm的时候悬空相都是0,B相pwm的时候悬空相有1也有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