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H接收端在无数据传入时,ILA监测有无规则的乱码

楼主(2023-06-15):
两块FPGA(F0向F1)之间用GTH(1 lane)传数据。

F0向F1传输4480个32位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F0没有工作的时候,F1接收到很多杂乱的数据,下图所示;
F0正常工作时,F1收到的数据是正常4480个数据+杂乱数据。

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试试打开squelch检测,然后用squelch信号掩码数据。悬空的lvds也有很弱的信号。空气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打开squelch检测,然后用squelch信号掩码数据。悬空的lvds也有很弱的信号。空气耦合。 ...

谢谢,刚学例程还不知道怎么操作。我再搜一下。

网友:
先跑一下 官方demo 的自发自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