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出现一只蚊子,嗡嗡声,开灯又找不到....

楼主(2023-06-15):
于是我开着几年前我组织大家团购的优顺达灭蚊灯。然后重新睡觉。

一觉睡到天亮。

检查灭蚊灯,蚊子已经抓住!

网友A:
站长是把灯放卧室?是尽量要放长期不直射到人的地方吧?

网友B:
现在还能买到么?

网友:
我昨天和蚊子搏斗到晚上2:30,2只蚊子,只打死了一个

网友C:
我买的那个感觉效果不好 去年搬家丢掉了

网友D:
我听耳边有蚊子的话,放一把电蚊拍在床头,听到蚊子声音后,拿电蚊拍在附近晃一晃,大概率可以电死蚊子

网友E:
这个东西还真有点玄,我在网上买了几十块的 在城市用有效,能抓到很多蚊子。于是买了两个回老家乡下用,乡下蚊子特别多,然而一只蚊子都抓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长是把灯放卧室?是尽量要放长期不直射到人的地方吧?

挡住光线不要直接照到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还真有点玄,我在网上买了几十块的 在城市用有效,能抓到很多蚊子。于是买了两个回老家乡下用,乡 ...

几十元的没有用的。要买200元的UV灯管的才行。

优顺达的我已经使用很多年。一直有效。

看我的灭蚊灯抓的一饭盒的蚊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06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买到么?

现在淘宝都要200元以上。

我以前组织过一个团购,99元送备用灯管(灯管价值20元)。

不建议你买。这东西不能抓所有的蚊子。需要心态好的人才能使用。

但它肯定是目前最有效的抓蚊子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那个感觉效果不好 去年搬家丢掉了

你就是我楼上说的心态不好的 ???

楼主:
我现在收购这个团购的灭蚊灯。

60元现金,会一年VIP++充值。

以前团购的优顺达灭蚊灯,谁有闲置吃灰的?60元包邮(或赠送1年VIP++)。咸鱼的已经被我买光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9596

网友:
自从家里装了新风系统后,家里的蚊子彻底消失了。

网友F:
咸鱼收了一个同牌子的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鱼收了一个同牌子的看看效果!

咸鱼60元以下的给我买光了。你还能买到?

网友G:
靠化学吧

杀虫喷雾剂,推荐一款叫:水泊山鹰的, 比雷达,枪手都好用

气量足,雾化的好。。。15元一瓶包邮。

农村厕所,喷两下,几小时没有蚊子苍蝇

这个牌子的是可湿性粉剂 5%的也很好, 50包25克的,60元。对付蚊蝇落脚点喷一下,触杀,触及后就死,长效。

以前每年都买拜耳的,现在换这个牌子的了,很满意

网友:
农村卖杀虫喷雾剂的,比卖电线的皮厚芯细还可恶

除了第一下喷的是雾化,后面就跟小孩噗噗吐口水似的,伪劣产品

网友:
自从背上房贷成为房奴住到高层鸽子笼里,已经好多年没在屋里见到蚊子了。

网友H:
碰到这种情况,我会把空调温度开到最低,蚊子就不动了,裹紧被子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靠化学吧

杀虫喷雾剂,推荐一款叫:水泊山鹰的, 比雷达,枪手都好用

这种杂牌、效果好的,200%对人体都很强毒性的。

不要验证,200%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碰到这种情况,我会把空调温度开到最低,蚊子就不动了,裹紧被子睡觉。

同款方法,麻烦的是半夜停电了,那热得回不过神

网友I:
这个卧室放一个,真能抓光所有蚊子,蚊帐都省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卧室放一个,真能抓光所有蚊子,蚊帐都省掉吗?

不行。可以大幅减少蚊子,但无法抓干净。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靠化学吧

杀虫喷雾剂,推荐一款叫:水泊山鹰的, 比雷达,枪手都好用

这么猛,对人体伤害多大?

网友:
半个月前咸鱼也收了一个同牌子,效果不错,每天抓几只还是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咸鱼60元以下的给我买光了。你还能买到?

找到个同牌子的,开始说只限同城交易,跟他说发到付同意了。到手看看是不是荧光管,不是就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个同牌子的,开始说只限同城交易,跟他说发到付同意了。到手看看是不是荧光管,不是就亏了。 ...

咸鱼上有款优顺达,是LED的。不会是你买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么猛,对人体伤害多大?

菊酯类,微毒性,就是雷达,枪手一样的成分,只是这个牌子是做化工的,成分和标的一样足量,气量也足

菊酯类对冷血动物,昆虫是致命的剧毒,一触即死。。。鱼虾也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咸鱼上有款优顺达,是LED的。不会是你买了吧?

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了

哈哈,你买之前,贴出来给我帮你判断一下。

优顺达还有一款样子一模一样的灭蚊灯,也是uv荧光灯管,但却是环形的,而且是使用USB 5v供电。  这款我买了,感觉效果有的,也远比LED好,但没有正常的那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菊酯类,微毒性,就是雷达,枪手一样的成分,只是这个牌子是做化工的,成分和标的一样足量,气量也足

菊 ...

杂牌写的成分,可能有隐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听耳边有蚊子的话,放一把电蚊拍在床头,听到蚊子声音后,拿电蚊拍在附近晃一晃,大概率可以电死蚊子 ...

半夜迷迷糊糊!不会电到老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买之前,贴出来给我帮你判断一下。

优顺达还有一款样子一模一样的灭蚊灯,也是uv荧光灯管,但却 ...

开始看到也认为那两款是一样的,只是风口改了一下?反正已经在淘宝找到螺口的荧光灯泡,如果LED没效果就改装一下,不能浪费了这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始看到也认为那两款是一样的,只是风口改了一下?反正已经在淘宝找到螺口的荧光灯泡,如果LED没效果就 ...

不同的。自己改装不了。灭蚊专用的UV荧光灯管,使用56v应该是交流电。而且线路还相当复杂。

直播:维修优顺达LT-GV15灭蚊灯,故障现象:不开机(第一次修开关电源,果然砰砰乱炸,总共烧坏6种部件)(修好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0261

另外,这不是普通的荧光灯管,是专门针对蚊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