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贴片的DFM和实际上机不一样

楼主(2023-06-15):
这里我下单前确实确认DFM是对的 企业微信截图_16868168121398(1).png
但是实际生产处理的芯片却贴错了,想请问这是属于我的责任吗?

网友A:
工作人员说是你的责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人员说是你的责任么?

暂时还没有工作人员回复我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只是我的感觉器件本身比较复杂,容易出错。所以也没投诉,自己取下来,重新焊了一下。

顶层

底层

实物图如下:
顶层(焊接正确)

底层(焊接反了)我手动拆来焊接上去的。

其实我下单的时候DFM阶段很负责的,期间有人联系确认,而且确认了两次。最终在DFM上面看起来是正确的,结果贴片回来不行。。

网友C:
丝印比较豪迈,SMT工作人员估计是被C4的C误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比较豪迈,SMT工作人员估计是被C4的C误导了,哈哈

确实,样板就没有调位号丝印,没想到会这样

网友D:
这种少数几片样板错了就错了,重新手工处理一下就行了。

如果客户把批量订单交给嘉立创焊接,如果错了,嘉立创该如何应对。

难道返工就完事了?

早就应该做批量订单首件拍照确认了,小批量订单首件拍照确认,无论SMT上线时间多晚、半夜还是凌晨,都应该做,马虎不得。客户不及时确认,出问题了,客户承担一半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少数几片样板错了就错了,重新手工处理一下就行了。

如果客户把批量订单交给嘉立创焊接,如果错了,嘉 ...

这种不够自动化,估计有点麻烦

网友:
楼主的丝印有问题,可能是导致出问题的原因。
最好能规范些,或者行业规范。
二极管,LED灯等,对应负极  就是有一横杆,或者1点,或者有倒角,对应的是负极
钽电容刚好相反,有一横杆,或者1点,或者有倒角,对应的是正极
有一点,除非直接标注  - +  等。
一般小料编带方向都是固定,但是qfn 等IC编带,有些mark点  在左上,有些在左下,一般左下比较多。
楼主位的IC问题,极可能是料带mark点不同造成。但一般首样查看也是能识别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不够自动化,估计有点麻烦

我也认为批量也应该发出来焊接首样,这样假如发现,还能在不邮寄到客户手上之后寄回返工

网友:
这个从图上看 嘉立创责任,你订单号 或者客户编号发一下

网友:
这个DFM确认是上线不久,有问题反馈一下,看看是什么环节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认为批量也应该发出来焊接首样,这样假如发现,还能在不邮寄到客户手上之后寄回返工 ...

我在大厂待过,标准规范流程就是有首件拍照确认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在大厂待过,标准规范流程就是有首件拍照确认的。

嘉立创一天订单非常多,而且拍照是很难拍出极性点的,一张大的主板,拍照是无法拍出极性点,或者要用拼接方法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嘉立创一天订单非常多,而且拍照是很难拍出极性点的,一张大的主板,拍照是无法拍出极性点,或者要用拼接 ...

我是指小批量,样板错了就错了,成本不高。

小批量如果不做首件拍照确认,我是完全不放心交给你们做。

网友G:
作为强迫症来说,楼主的板子画的太随意了,位号都被器件盖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指小批量,样板错了就错了,成本不高。

小批量如果不做首件拍照确认,我是完全不放心交给你们做。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0778-1-1.html

  其实目前嘉立创生产出问题概率很少,千分数,但是每天订单多,也就是碰到了。
在提高安全感上,嘉立创一直是不遗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0778-1-1.html

  其实目前嘉立创生产出问题概率很少,千分数,但是每 ...

批量订单要的是0出错,
而不是千分之几的出错。

碰上一次有时候就够一个小公司破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为强迫症来说,楼主的板子画的太随意了,位号都被器件盖住了

确实,样板打的急,领导催着紧,就没调位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嘉立创一天订单非常多,而且拍照是很难拍出极性点的,一张大的主板,拍照是无法拍出极性点,或者要用拼接 ...

再难你们也得搞拍照确认, 我每次下1000片的贴片订单,都好担心贴错方向, 即使是返单。

你们做不到这点,万一哪家对手做到了, 我们会马上跑单。

另如果pcb有某些孔的尺寸要准确确认的。 我是不敢再直接在你们这贴片了。有一批1500的小板被你们整惨了。  除非你们开通个寄pcb样给我们确认后再贴片这服务。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再难你们也得搞拍照确认, 我每次下1000片的贴片订单,都好担心贴错方向, 即使是返单。

你们做不到这点 ...

嘉立创SMT已经上线发货前查看高清图片功能的个性化服务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0813-1-1.html

从用户提出建议,到上线,不到24小时。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只是我的感觉器件本身比较复杂,容易出错。所以也没投诉,自己取下来,重新焊了一下。

请教一下 这套端子型号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 这套端子型号叫什么

FBB20001-F,FBB20001-M

一公一母,我用它可以把板子叠起来,需要邮寄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FBB20001-F,FBB20001-M

一公一母,我用它可以把板子叠起来,需要邮寄贴片。

多谢,我的应用是90°对插,还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嘉立创SMT已经上线发货前查看高清图片功能的个性化服务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0813-1-1.html ...

已经过炉了,再看照片都是没多大意义了。因为好多元件返修后,各种故障率会高很多(见过最多的是那种密脚元件不容易发现的连锡)。

既然不能打电话叫客户核对, 不如下单时让客户上传焊好元件的板子照片,你们收点钱由你们来核对元件方向极性等。(相信绝大部分下标准smt30片或以上数量的客户已打过样并焊好元件,要么就是板子非常简单根本不用核对贴好的板子)

网友J:
我才刚接触PCB和SMT,只在嘉立创打了三次板(庆幸都没有贴错元件),不太了解SMT的操作。

我第一次见到嘉立创的DFM 3d效果,感觉很是震撼,一直以为DFM就是最终版本,确认了DFM,所见即所得,板子最终出来就一定是这样,没想到到贴片机时又是另一个版本,那么确认DFM就失去意义了。

我不了解DFM和SMT贴片机之间有什么联系,但我是这样想:既然嘉立创的数据处理能力这么强大,为什么不能把DFM当成模拟SMT呢?经过客户确认好的DFM坐标数据直接输入SMT机?这样不但能减少SMT操作员重新手工输入元件数据的工作量,又减少了贴错片的机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才刚接触PCB和SMT,只在嘉立创打了三次板(庆幸都没有贴错元件),不太了解SMT的操作。

我第一次见到嘉 ...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操作员会失误,大部分客户的来料会失误。
最头痛的有可能是用户邮寄来的料与他选择的料是不一样的,编带方向不一样,程序是按DFM生成,来料不对,就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操作员会失误,大部分客户的来料会失误。
最头痛的有可能是用户邮寄来的料与他选 ...

那这就是嘉立创的流程管理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BB20001-F,FBB20001-M

一公一母,我用它可以把板子叠起来,需要邮寄贴片。

这端子漂亮,请问是哪家的,搜索这个型号搜不出来

编辑:搜到了,手机上输错了,PC上搜到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0778-1-1.html

  其实目前嘉立创生产出问题概率很少,千分数,但是每 ...

贺总,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满了,我在嘉立创做的,去年以前是做得不错,但是今天好几个批次出问题的,有样品单,也有小批量单,有光藕虚焊的,有电阻立起来,有一次还有几个电阻没有贴的.只是我没有像楼主那样选择给你们反馈问题.因为我的时间更值钱,和你沟能来沟通去的,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最终的结果对我来说是不划算的,还不如直接自己返工划算.借这个地方也算给你们返馈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印比较豪迈,SMT工作人员估计是被C4的C误导了,哈哈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贺总,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满了,我在嘉立创做的,去年以前是做得不错,但是今天好几个批次出问题的,有样品单,也 ...

我们投诉的有记录,可能是你们都太好了,问题自己解决。 我们看报表的数据确实是这个的。 所以有问题大家还是要登记,到系统投诉,避免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投诉的有记录,可能是你们都太好了,问题自己解决。 我们看报表的数据确实是这个的。 所以有问题大家 ...

我个人遇到像阻容虚焊,立碑,个别芯片贴反,这些的确自己解决,投诉浪费时间,还要应付客服回访。
上论坛打发时间顺便提些建议和专门做吃力不讨好的事还是有区别的,很多时候在别人的帖子里就顺便说了。贺总或袁总看看能不能和阿莫商量一下有没有方案最好让每个JLC用户都能有一个论坛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