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有的主机的PS2键盘接口的CLK一直发送低脉冲?

楼主(2023-06-15):
用GD32做一个PS2接口键盘,发现有的主机PS2的CLK信号会一直发送低脉冲 间隔122ms 低脉冲宽度是238um
有的主机的PS2 的CLK信号 就不发这个低脉冲,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原因吗

不是这个原因,这个是PS2主机发起通讯的方式,这我调通了 ,我的GD32键盘能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能和主机握手 完成键盘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后有的主机就会一直在CLK上发送低脉冲,SDA上没有低脉冲,如果是主机想主动发数据 需要拉低SDA。

网友:
你这个还好,我这个USB转PS2是8ms高,8ms低。很恼火,只能在高电平期间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