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tpye-c的朋友帮忙看看USB的问题,感谢!

楼主(2023-06-15):
这是我的原理图

这是USBHUB验证版的原理图

问题:
我的原理图插上Type-c后电脑没有反应;
我将一层的cc和dp,dm割断后,只是用一侧。弹出无法识别
感觉type-c要弄好,也不容易。

大家辛苦帮忙看看!

网友:
仔细检查封装有没有画错,两排有没有错位或镜像。我们2.0,3.0的都用了不少,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CC1 CC2分别接5.1K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1 CC2分别接5.1K到地

分别5.1是不是就是选择了2个通道的意思?

网友:
我用typec连接2.0,一次成功

网友:
有没有焊盘过长,造成母座引脚背面连锡?

网友B:
USB_DP  USB_DN直接跳线到usb看行不行?
SL2.1的晶振、电容看是不是都对了
还不行可以把pcb部分截个图来看看呗,万一来个封装引脚序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_DP  USB_DN直接跳线到usb看行不行?
SL2.1的晶振、电容看是不是都对了
还不行可以把pcb部分截个图来看 ...

4线的USB ,飞上去,可以识别

网友:
我最近调试TYPE-C有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两根数据线线,都用手机通讯都正常,但是换成我的产品,有一根经常通讯不上,换另一根就没一点儿问题。

网友:
CC是用来识别插入的,正常的话应该是分别5.1K电阻接地。不过你这个只是USB2.0应该问题不大,毕竟USB2.0的2组信号是直接并联的。
type c很简单的,我画的板USB3.0读卡器都能正常工作,有可能是你另外USB HUB芯片的问题,可以尝试先不用type c线,直接用usb 2.0的线焊接在座子上。

网友:
如果你供电是通过TypeC提供那很大可能是那个5.1k电阻问题,树莓派之前有个bug就是你这样接电阻导致的,会被识别为非供电设备

网友:
先看一下你TYPE-C头子插上自己设备后有没有供电出来,供电电压和你预期是否一致。

网友B:
你原理图,CC1,接了个上拉电阻又下拉,要不先去掉R1,R2.  正常R1,R2应该如3楼所说接法,不过你用usb2.0和不需要快充线充电这个地方应该没影响
你这个封装我网上找了没找到,不过我看来24pin的顺序,感觉你是不是可能镜像了,导致dp  dn反了

网友:
cc1  cc2 分别接5.1k   这个电阻是 告诉 适配器输出5v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原理图,CC1,接了个上拉电阻又下拉,要不先去掉R1,R2.  正常R1,R2应该如3楼所说接法,不过你用usb2.0 ...

奇怪了,您的图纸,看上去也是顶视图,我的这个应该也是顶视图。
但序号感觉是左右镜像的。封装参考了LC的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您的图纸,看上去也是顶视图,我的这个应该也是顶视图。
但序号感觉是左右镜像的。封装参考了LC ...

拿条数据线量一下了要

网友:
cc2断开不接,cc1接5.1 k到gnd ,或者换一个不带c 2c 不带emark的数据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