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在探索一种高速,高清拍照的方案 发货前让客户确认

楼主(2023-06-15):
嘉立创SMT贴片的DFM和实际上机不一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0765-1-1.html

嘉立创SMT每个订单金额不大,但是每天订单很多。 我们刚刚上线了一套3D 仿真 DFM确认,能减少我们对客户订单的理解,把生产问题提前解决。

很多的客户设计是不规范,而且嘉立创没有办法做新产品导入,没有首件确认,我们依赖DFM确认, 嘉立创有强大的仿真能力,仿真效果就是代表我们交付效果,这样也能给客户提供方便。毕竟不可能凌晨叫客户起来确认首件的。

确实,有发生小概率的问题,客户确认是对的,我们生产错了,有时候我们对板子的理解不透彻,客户一眼看出来的问题,我们可能死活不知道。 贴子中用户提到首件确认,这里嘉立创将会提供一种折中的方案,发货前拍一种照片给客户,假如有问题,至少还能维修。

目前,嘉立创在探索一种高速,高清拍照,要看清器件上的极性点是不容易的。 争取这套系统3个月内上线,方案已经调研了2个月,几十万一个相机都去找。

网友A:
相机几万元就行。使用长焦镜头(减少畸变)。

使用好的摄影光源。

pcb放在固定涉设计好的地方。

使用电动导轨将相机上下移动,让pcb充满整个镜头;并且遥控对相机进行调焦。

就可以拍摄。

可以二次开发成自动拍摄,pcb一放上去,马上自动上下调整相机(也可以相机不动,调焦)和对焦拍摄,产生的文件自动写入生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几万元就行。使用长焦镜头(减少畸变)。

使用好的摄影光源。

要拍出丝印,极性点,不容易。 找了很多机构与人。 看起来简单,要快,又要清晰,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拍出丝印,极性点,不容易。 找了很多机构与人。 看起来简单,要快,又要清晰,就麻烦了。

速度是次要的。    armok说的方案 应该是最终 的实现方法。

要求速度快。  就  搞  10台机器   一起搞。 这样速度就是  * 7      或者  *8

不同板子的大小。  分别分拣放到 不用的 导轨上??   这样相机和  对焦系统  就基本不需要移动了。  大大减少 麻烦。   你们觉得我的 方案可行不?

比如  小于 5*5 cm  的 PCB 是一个  导轨,由一台机器 拍照。

比如  10* 10 -  15*15 cm的 PCB  是一个导轨。  由一台机器拍照。

你们后台是可以用大数据统计出    客户的板子的大致 面积的  概率分布的。   这样搞 流水线 不就 ok 了吗?    这样 速度也有了。  拍照的精度也有了。        不同大小的pcb 可以用 快递的传送带进行分拣。 然后进入不同的流水线进行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是次要的。    armok说的方案 应该是最终 的实现方法。

要求速度快。  就  搞  10台机器   一起 ...

成本太高,一个订单多条线到时合单多麻烦。

现在是第一张照片怎么拍清晰美观都是个问题。要拍照到能看到丝印, 极性点。 认为简单的可以拍一下试一试,看看二极管能否看到标记

网友C:
离线AOI 那种中图片拍摄后拼接

网友D:
样板无所谓的,但是小批量意义就重大了

网友:
我觉得能保证样板返单到批量,不会发生样板正确 批量错误,就够了

网友E:
线扫描相机行不行,类似高精度的扫描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相机几万元就行。使用长焦镜头(减少畸变)。

使用好的摄影光源。

不行的。很多小芯片mark点反射率、尺寸、反射角度、光流量等等限制非常大,有一点没处理好就算拍清了也认不出来。专业焊接厂可以等客户确认,但是也不会为了一个客户停线几个钟头,半个钟头还联系不上有效负责人,产线和老板就要到处打电话催人了,停线的时间是净损失,机器换一次料重新编程很费时间。

前面那个焊转了90度的,我感觉可能跟错误的丝印有关系,他那个C正好出来一半,一个大框刚好在pin1转过来的位置,产线编程小哥肯定还是要再次确认的(谁知道客户自己有没有全部摆正,料带方向也要确认),结果把C误看成mark点了。那个图我做了这么多年电子大眼一看也会看错pin1。。对有极性器件一个个去二次比对dfm结果原则上可以规避此类问题。

线阵相机配合流水线可以考虑一下,分辨率高,价格适中,光源也容易控制,几乎不存在畸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拍出丝印,极性点,不容易。 找了很多机构与人。 看起来简单,要快,又要清晰,就麻烦了。

使用长焦,可以控制景深。pcb+元件的范围(距离)也就1-2cm,这个景深使用强光源、细光圈,可以让整个范围都清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行的。很多小芯片mark点反射率、尺寸、反射角度、光流量等等限制非常大,有一点没处理好就算拍清了也认 ...

拍摄元件和线路板的效果与经验,国内有人能超过我?

我上面说使用好的光源,这套光源至少5万元,需要非常有经验并且实际环境中测试。确保基本任何元件都能拍摄清楚上面的丝印或激光印记。

相机5万,镜头2万,光源5万,升降台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算2万。

硬件14万。 整合成自动系统估计15万。总投资应该可以控制30万以内。

以前我曾想过自己研发这套自动拍摄系统的,后来邮购部没有做,就没后文了。

网友G:
想把丝印拍清晰,可以尝试:照明灯加偏振片,摄像头加偏振片。需要调整偏振片角度,可以调出很好的效果,也可以多个照明灯配不同角度的偏振片方便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想把丝印拍清晰,可以尝试:照明灯加偏振片,摄像头加偏振片。需要调整偏振片角度,可以调出很好的效果,也 ...

使用偏振片?你试过就知道累得生不如死。

亿嘉立创的订单量,这系统必须做成自动高速拍摄,尽量不需要人工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偏振片?你试过就知道累得生不如死。

亿嘉立创的订单量,这系统必须做成自动高速拍摄,尽量不需要人 ...

调好后就不需要再动了,不是每次都需要调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样板无所谓的,但是小批量意义就重大了

对的,样板可以不做,但小批量一定要做。

小批量如果焊错某个芯片, 是要整批报废或者按次品卖的,而不是返修一下就行的。

返修的板 跟一次成型的板,能是一回事吗

这种工作,要做在事前,而不是事后。

网友H:
想要拍摄清楚丝印,控制一下光源角度和拍摄角度就行了。

正面直拍必然会产生反光,倾斜一个角度,反光就进不了镜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要拍摄清楚丝印,控制一下光源角度和拍摄角度就行了。

正面直拍必然会产生反光,倾斜一个角度,反光就进 ...

我上面说点是“一套”光源。必须很多角度有发光点,并且光源要非常“纯净”。

网友:
老外,出了个线上aoi.  可以去参考下。印象中设备不算太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线AOI 那种中图片拍摄后拼接

还是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元件和线路板的效果与经验,国内有人能超过我?

我上面说使用好的光源,这套光源至少5万元,需要非 ...

相机5万,镜头2万,光源5万,升降台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算2万
这个预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整合可能是有点贵,我们需要多套,多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扫描相机行不行,类似高精度的扫描仪

清晰度可以的,速度还是太慢。而且高度有限制,器件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的,样板可以不做,但小批量一定要做。

小批量如果焊错某个芯片, 是要整批报废或者按次品卖的,而不 ...

SMT是24小时的,半夜叫起来工程师确认订单,这个没有几个能接受的。还是变成了小众需求。
这个需求迟早会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元件和线路板的效果与经验,国内有人能超过我?

我上面说使用好的光源,这套光源至少5万元,需要非 ...

拍单个器件 与 拍一个30cm*30cm的主板的难度还是非常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的。很多小芯片mark点反射率、尺寸、反射角度、光流量等等限制非常大,有一点没处理好就算拍清了也认 ...

确实,样板打的急,实际上我自己都没发现芯片底下有位号。直接隐藏text画的板

网友:
正负极标记的点,最小大约直径0.4mm,按5个像素算,分辨率要达到0.08mm/pixel;主板大小30cm×30cm,所以分辨率至少要4K×4K;
假设相机距离板卡1米,像元尺寸3.25um,那么镜头焦距约45mm(2米的话焦距要90mm),畸变不会太严重;
从分辨率指标、镜头指标来看有难度但不至于完不成。主要问题是打光,电路板很容易反光(还要结合传送带工作模式,是一直运动,还是到达相机处暂停一下拍照,拍完接着动。拍照时传送带运动的话曝光时间必须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SMT是24小时的,半夜叫起来工程师确认订单,这个没有几个能接受的。还是变成了小众需求。
这个需求迟早 ...

怕你们做错上千片的小批量,我真愿意 半夜起来确认首件。

当然样板或者不可能做错的板子,我也是不愿意半夜确认。

不如做成可选的收费的确认首件, 下单选择“确认首件” 就必须接收半夜打电话催起来确认。    没接电话的默认接收照片所示的贴片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怕你们做错上千片的小批量,我真愿意 半夜起来确认首件。

当然样板或者不可能做错的板子,我也是不愿意 ...

这个也是可以,还得想办法怎么清晰的把图片给到你。 停线确认是有代价的。比如确认时间30分钟,这个产线是停的,30分钟一条产线这个成本估价不低。
假如产线不停,那么与发货前确认又没有区别了,过炉了。 还有插件的确认,双面贴又是两次。 想想都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可以,还得想办法怎么清晰的把图片给到你。 停线确认是有代价的。比如确认时间30分钟,这个产线 ...

看确认的时间能缩短到10分钟不, 这样产线就不用停, 错的都是个别的料。   万一哪颗料错了,用镊子调正确。

10分钟不行,哪怕5分钟也可以确认完成的

网友J:
找个扫描仪厂家,定做个扫描仪。

几台相机组成个相机矩阵,根据板子过的光电信号触发相机拍照,拍的照片自动软件拼合。

网友K:
彼一时拍照首件确认的思路,此一时未必是上策。

如果SMT模型预览的数据能精准,再辅以逐个的元件实物图片,可重叠,可关闭,足够供客户确认了。

剩下的SMT产线做到同模型预览的数据一致,就行了。数据处理是嘉立创开发团队的强项,增加实物图片库实现容易,客户SMT下单时就等同前置完成了“首件确认”,扬长避短是上策。

网友H:
怕厂线停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SMT贴片上市大厂,贴完首件,未过炉,他们自己都要检查个十几二十分钟的。

甚至经常还要打一套不刷锡膏贴了双面胶的胶纸板,然后挨个确认电阻电容二极管。

他们发给客户确认首件,也就是趁着这个间隙的。

=====以上只针对小批量=====,还是那句话,样板错了就错了,无所谓,小批量错了就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个扫描仪厂家,定做个扫描仪。

几台相机组成个相机矩阵,根据板子过的光电信号触发相机拍照,拍的照片自 ...

距离做不到。元器件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彼一时拍照首件确认的思路,此一时未必是上策。

如果SMT模型预览的数据能精准,再辅以逐个的元件实物图片 ...

目前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只要是人做的,就一定有概率出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怕厂线停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SMT贴片上市大厂,贴完首件,未过炉,他们自己都要检查个十几二十分 ...

花几顿饭的钱,还要享受vip服务。。。。。

所有工厂都最不愿意看到产线停顿,几十分钟时间还不够换料编程的。人员只能在一边等着。

网友L:
使用线阵相机是不二之选,分辨率高,畸变小,入射光角度均匀,无冗余成像,速度快。线阵相机速度事必要慢尼d系升斗市民一厢情愿的琳法(借用一下星爷台词),线阵相机应用在高速在线瑕疵检测,幅面2米,速度1分钟500米,拍600dpi的印刷品,墨点都能拍得一清二楚。而拍个30cmx30cm的PCB和SMT器件本相比起来是小菜一碟,镜头垂直向下拍,4个光源从4个侧面分别曝光,最终给4幅图给客户看就是了。不差钱找基恩士,国内可找凌云光,双元等,只成像不用瑕疵检测,软件简单,成本不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几顿饭的钱,还要享受vip服务。。。。。

所有工厂都最不愿意看到产线停顿,几十分钟时间还不够换料编 ...

嘉立创小批量SMT的价格,可不是几顿饭的钱。

我从来没说样板,我一直说的是小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使用线阵相机是不二之选,分辨率高,畸变小,入射光角度均匀,无冗余成像,速度快。线阵相机速度事必要慢尼 ...

你说的都很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元器件高度可能是有3厘米,这么高的高度,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麻烦再帮忙近一步帮找一下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很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元器件高度可能是有3厘米,这么高的高度,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麻烦再帮忙 ...

高度变化大的,使用光圈小的镜头加大景深应该可以对付,同时把光源亮度提高,光源通常和帧频同步,人眼看起来不怎么亮,但实际瞬时亮度轻松做到很高很高。而且,30mm那么高的应该比较少吧,能解决98%以上问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只要是人做的,就一定有概率出差。

可继续分解:
1-自动贴片的部分,如果数据是准确的,机器正常工作时不会出错。机器故障情况可忽略。
2-人工补料补焊的部分,客户确认首件后,后续人工工作时还是可能出错。流程上,工人自检,加内部QC再检;有问题发生时重复全检,是工厂内部常用做法。逻辑上这情况已经同“首件确认”无关了。

这问题值得内部踏踏实实搞定;搞定了,在小批量SMT领域,大概就能出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