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通讯问题

楼主(2023-06-16):
公司产品用到了eSP876U这个芯片,然后调试时需要用到USB3.0跟电脑传输数据

正常情况,直接用USB3.0的连接线连接,电脑可以识别到一个设备,然后传输数据也没问题

现在因为现场人员经常热插拔,导致电脑的USB口坏掉,想接一个USB3.0的隔离器

淘宝买了一个试了下,发现用了隔离器后,电脑端就识别不到这个产品了

有没有老哥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或者知道原因?
接线上很简单,就是直接将USB3.0的传输线直接接到电脑上,产品的电源与电脑USB口的电源时不通的,只有6根信号线和地连接

网友:
隔离器是ADUM3160方案吧     最高USB2.0全速  12Mbps                我看到有容隔离器支持USB高速模式  最高速度也就480MBPS   至今没见过支持USB3.0隔离器     应该是隔离器速度不匹配

网友A:
用USBIP在某个linux板子上,将usb数据转发到目标机器代替隔离如何

实在想直接隔离换usb3.0光纤延长器

网友B:
没有3.0的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IP在某个linux板子上,将usb数据转发到目标机器代替隔离如何

实在想直接隔离换usb3.0光纤延长器 ...

有具体推荐吗,没用过光纤延长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推荐吗,没用过光纤延长器

没用过,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3.0的隔离器

是的,感觉自己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