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防反接二极管M7损坏原因

楼主(2023-06-16):
故障现象: 12V输入防反接二极管M7烧坏, 不是上电时,是工作很长、若干天时间后;

线路框图如图所示:  12V开关电源, 很长走线接同类设备,同类设备指右侧虚线框中的设备,1条2米长的12V-RGB灯带,主板12V通过2596转5V,5V下面挂3个温湿度模块供电,5V通过1117-3.3转3.3V,3.3V给MCU供电,
MCU控制MOSFET软开关控制RGB灯带;开机白光(RGB都亮)3秒,此后显示蓝灯,只有告警时显示红灯;

现场发现绿灯GND安装时与外壳机柜连为一体。

因为12V走线很长挂载同型号设备很多,到这个设备时12V电源实际只有9.xV,这个设备是倒数第二个设备;后面还有一个同型号设备,才结束;
绿框表示工作正常。

分析:
M7正向耐压700V,反向1000V耐压,最大电流1A,判断是过流烧坏; 原因呢? 灯带哪里好像没法引起M7过流。

求高手分析、解惑,多谢!

楼主:
出问题的设备前面有挂了15个,后面挂了1个,这个12V开关电源总共挂了17个设备。

只有这个设备的M7烧坏,更换一块主板后,当时OK,过了几天后M7又被烧坏; 不是偶然,分析不出原因。

按我分析,应该是2596后面的电路有短路现象,2596最高输出3A,但检查后面的电路都没问题,也就是说出问题的主板更换M7二极管后,主板正常工作。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2068035

网友:
很可能某个时候M7后端短路了,电流过大,所以M7发热烧坏了,而短路时,其他器件电压为0,所以不会损坏,符合你说的其他器件都没坏;而开关电源会有过载保护,短路时间长了自己就断开了,但是就这段时间二极管扛不住烧坏了,主要原因是你电路中没有保险丝。

网友:
M7靠近安装边缘?或者热点附近?
看描述蛮奇怪滴

网友:
“求高手分析问题,多谢!”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换SK34,电流小了,M7后面的电容多大?测量一下2596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

网友B:
把 m7 换成 3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SK34,电流小了,M7后面的电容多大?测量一下2596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

470uF/16V, 多谢!

不是上电的时候坏的,是工作几天后坏掉的。

楼主:
更正,图片更新了,与机柜金属外壳短路的是绿色LED的负极。

灯带在M7的前端,即使灯带短路,也不会影响到M7;
事实上拿回来的灯带是R、G、B工作正常的,除了绿灯负极安装的时候不小心连接了机柜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m7 换成 3A 的!

打算换成SS34或者SS54;

在这个案例中,M7起到保险丝作用 ; 只是个防电源正负极反接的作用;主板是ARM M0,通常耗电很少,大多板都用M7够用了,除非功耗>12W;
还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17个设备只有这个第16设备出问题,前面15个工作正常,第17个也工作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批次质量问题?之前也遇到某批次的肖特基续流二极管大量烧毁,之前也不会,后来换成快恢复二极管就OK了

网友C:
会不会大量rgb疯狂闪烁,加上12v电源线细,所以12v电压脉动大,脉冲快,长的导线相当于电感,快速闪烁的reb相当于一个反击电源开关管,不停给后极2596滤波电容升压,然后二极管前面12v有快速跌落,这样二极管会大脉动电流快速的反向偏置截至又快速大电流正向导通,然后4007开关速度又低,给的电流余量按照最小的给的,过损耗烧毁了,上快速恢复的二极管,同时大于或者等于3a

网友:
M7之前加PTC和TVS,预留出4.7uH电感的位置

网友:
把M7换成1A低速保险丝再试试,看看几天后保险丝还烧不,这样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过流导致的。

网友:
上论坛问,不如现场示波器加电流探头,或许立马就有答案了;

公司如果不提供示波器或者电流探头,那么换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大量rgb疯狂闪烁,加上12v电源线细,所以12v电压脉动大,脉冲快,长的导线相当于电感,快速闪烁的reb ...

多谢!

12V电源线0.5平方,拉了20~30米,到第16个设备这里已经只有9V多点了;
灯带没有闪烁,系统上电时亮白灯(RGB都亮)几秒,然后工作时蓝灯常亮,如果有告警信息,转为红灯常亮。绿灯只有上电时亮几秒,工作时不会用到绿灯。

所以对这个M7烧坏的故障真的很难理解; 如果过流,那M7后端的东西有短路,但实测后面的MCU,RS485、温湿度传感器都是OK的;
如果过压,M7反向耐压1000V,正向耐压700V,这个系统中不大可能产生过压。

楼主:
多谢楼上高手分析,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