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ws怎么修改串口名,不是串口号

楼主(2023-06-16):
比如 (通信端口 com5)改成(仪表端口com5)

网友:
改在哪里显示的?上图

网友:
如果是USB转串口的,USB里面有个设备描述符的字段,改这个就行,可以看看STM32的USB例程

网友:
这个厂商信息在usb转串口ic里面,需要对ic烧录信息吧

网友A:
也想知道,不多查了很多地方,没有很明确的说法

网友:
GPT是不是胡说八道:
非常抱歉给你带来困扰。在Windows 7中,更改串口名称的确没有直接的选项。串口名称通常是根据设备的硬件ID或驱动程序提供的信息自动生成的,无法直接更改。

如果你需要在Windows 7中自定义串口名称,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打开设备管理器。你可以通过按下Win键 + R,然后输入"devmgmt.msc"并按回车键来打开设备管理器。

2. 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你想要更改名称的串口设备。它通常位于"端口 (COM 和 LPT)"或"USB 控制器"下。

3. 右键单击该串口设备,然后选择"属性"。

4. 在设备属性对话框中,切换到"详细信息"选项卡。

5. 在"属性"下拉菜单中,选择"设备描述"。

6. 在"值"字段中,你可以看到当前的串口名称。点击该字段,然后按下Ctrl + C,将其复制到剪贴板中备用。

7.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按下Win键 + R,然后输入"regedit"并按回车键。

8. 在注册表编辑器中,导航到以下路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 或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COM。

9. 在这些路径下,你可能需要浏览一些子项,直到找到与你要更改名称的串口设备相对应的子项。你可以通过查看之前复制的串口名称来找到正确的子项。

10. 在正确的子项下,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名为"FriendlyName"的字符串值。右键单击该值,然后选择"修改"。

11. 在"值数据"字段中,将其替换为你想要的新串口名称。然后点击"确定"保存更改。

12. 关闭注册表编辑器和设备管理器。

13. 重新启动计算机。

完成上述步骤后,你的串口设备应该显示新的名称。请注意,修改注册表可能会对系统产生影响,因此在进行任何更改之前,建议先备份注册表或创建系统还原点。希望这个解决方案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请随时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想知道,不多查了很多地方,没有很明确的说法

设备HID里面决定的

网友:
印象中,只能芯片程序里面改。电脑获取端口名称,只有读的权限。电脑端重命名应该做不到。微软应该没有留这个权限

网友:
谁提供的硬件找谁帮忙改设备描述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