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买了活虾,使用低温方法制作虾干,大家猜一下1.1公斤活虾可以制作出多少虾干?

楼主(2023-06-16):
刚才到菜场买了1.1公斤活虾,回来称只有2.1斤。

去虾头、去虾线、去虾壳后,实称新鲜虾肉603.5克,虾壳355克。也就是说,1.1公斤其实只有960克。

楼主:
虾肉洗赶紧,放风扇下面吹半小时,稍微吹干表面的水分后准备放入冰箱。

楼主:
放入冰箱冷藏,吹着风扇。

网友:
按照上次的经验,应该是125g左右

楼主:
放篮子里面,虾互相覆盖,不利于蒸发水分。

上次使用白纸,发现虾会黏上白纸,只能用刀刮掉。

这次改进为硬纸板上面覆盖保鲜膜。

网友A:
虾头不要浪费,可以炼制虾油。
喜欢的话,炼完的虾头加点盐可以当小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虾头不要浪费,可以炼制虾油。
喜欢的话,炼完的虾头加点盐可以当小吃。 ...

虾头有一小块肉连着虾身的,我没有浪费,跟虾身一起取下来了。

扔掉的都是壳和须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篮子里面,虾互相覆盖,不利于蒸发水分。

上次使用白纸,发现虾会黏上白纸,只能用刀刮掉。

垫保鲜膜上,估计更难干了。  你需要的是304或316不锈钢网,2厘米以上网眼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保鲜膜上,估计更难干了。  你需要的是304或316不锈钢网,2厘米以上网眼那种。 ...

我将虾身立起来的,其实跟保鲜膜接触的地方不多。

我当然知道这有问题,这只是临时的。迟些我买个专门的冰柜,做腊肉和腊肠。

自己吃的,成本和效率都无所谓了。

网友:
估計最後剩下1/8重量已經不錯了

楼主:
结果出来了。这次更干了,1/8都达不到了 ???

泡水15分钟,放少量的盐、油,蒸12分钟。非常漂亮、也非常好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果出来了。这次更干了,1/8都达不到了 ???

泡水15分钟,放少量的盐、油,蒸12分钟。非常漂亮、也非常 ...

23年前,我家包了个大池塘,每年冬天干塘,我妈就会做一些鱼干,我记得那味道是香的且带韧性的。 比鲜鱼要好吃

网友C:
为啥要做成虾干,想吃了再买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做成虾干,想吃了再买不好吗?

虾干跟活虾不同风味的。

猪肉跟腊肉也完全不同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虾干一般要干到什么程度,手捏起来象木头棒子一样?上周六去菜市场,对虾大约30元/斤,相对比较便宜,也制作了一斤,早上检查了摸起来有点弹性,感觉应该还没有干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3年前,我家包了个大池塘,每年冬天干塘,我妈就会做一些鱼干,我记得那味道是香的且带韧性的。 比鲜鱼 ...

作为一个北方人,还从没体会过鱼干的香,只吃过粤花牌豆豉鲮鱼 ,不知是不是类似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北方人,还从没体会过鱼干的香,只吃过粤花牌豆豉鲮鱼 ,不知是不是类似的味道 ...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虾干一般要干到什么程度,手捏起来象木头棒子一样?上周六去菜市场,对虾大约30元/斤,相对 ...

干透,硬邦邦。

30元一斤的个头比较小,晒干大一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