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量程范围1--20mm,精度0.1mm的非接触行程传感器

楼主(2023-06-16):
各位大神,咨询一下,有没有,量程范围1--20mm,精度0.1mm的非接触行程测量传感器?或者方案?
目前采用百分表测量,那玩意的个头比较大,而且接触式行程测量,必须要有机械连接,结构上比较麻烦。

网友A:
原理上说变面积型电容传感器可以做到
但具体有哪家供应我就不清楚了

类似这样的
https://www.way-con.cn/products/capacitive-sensors/

网友B:
激光的精度不错 不知道是否合适楼主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说变面积型电容传感器可以做到
但具体有哪家供应我就不清楚了

感谢,这家好像挺多的,忘记说成本了,最好不要超过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的精度不错 不知道是否合适楼主的场合

上面那位推荐的也有激光,你激光的大概要多少钱,使用有什么要求,环境光干扰?

网友C:
最近有个应用,也是差不多要求。
试了普通tof激光,精度不够。
后来还是用了松下 hg-c10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个应用,也是差不多要求。
试了普通tof激光,精度不够。
后来还是用了松下 hg-c1050

大神,松下的这个要多少钱?松下这种原理是什么?三角法测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松下的这个要多少钱?松下这种原理是什么?三角法测距?

淘宝一下,全有了。

1k左右。
三角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一下,全有了。

1k左右。

感谢感谢,我淘宝看看

网友D:
松下这个挺好的。里面的dac输出其实有14位,外置一个adc可以获得更高的分辨率。但是随着温度的变化有些超差,所以不管是adc还是dac温度都是最大的敌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松下这个挺好的。里面的dac输出其实有14位,外置一个adc可以获得更高的分辨率。但是随着温度的变化有些超差 ...

三角测距校准之后没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角测距校准之后没有偏差。

有,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