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的CPU和桥片有加密吗,是否可以直接换

楼主(2023-06-16):
看到网上有些人说,笔记本的CPU和桥片是有加密的,不能直接更换,那如果坏了,就只能换主板吗?
请了解的坛友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
笔记本一般没有吧
手机上常见

网友:
去找二手主板比你换桥换U贵不了多少的。

网友:
https://youtu.be/Lrr4IlQNk1I?t=116

网友:
抛开苹果不谈,没有,直接换。EC是有程序的,不能通用

网友:
一般的电脑没有,苹果比较变态就不说了

网友:
可能会影响bitlocker加密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