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长木板宽24cm, 我要加工成22cm的,有什么最简易的方法?

楼主(2023-06-16):
木板厚16mm, 24cm*56cm。要加工成22cm*56cm。

我有东成的电动马刀锯。但感觉锯起来,切口无法成一直线。

用木板钉一个支架又太麻烦。有没有最简易的方法?

楼主:
这个辅助工具好像可以。

有没有适合马刀锯的支架?

网友A:
马刀锯,本就不适合干这个事。
一根木条,一个类似上图的云石锯,就好了。

网友:
找一条 20 40的铝型材(或者直接锯一条木板),做靠山。用夹子夹在木板上。 然后锯子靠在靠山上移动。

网友:
不要听信那些商家的宣传混淆电圆锯和云石机,云石机转速很高,木头容易烧黑,而且木屑喷人和机器弹起来的概率比较高。
电圆锯和台锯也很危险。

“手板锯”(就是那种很宽的手动锯,其实效果不错的)或修边机可能是更安全的选择,我推荐手板锯+夹子固定好的靠山手动完成。

十个木工九个残,不值得。慎用木工电动工具。

编辑补充:
板锯这样的:

也可以找日本的细工锯,适合精细作业,有很多用法,但贵

网友:
用雕刻机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刀锯,本就不适合干这个事。
一根木条,一个类似上图的云石锯,就好了。 ...

我是业余,手上工具有限。

网友:
让手据靠着直边当直尺用就不就行了,看图片那个大理石桌子的边就不错

楼主:
我找了一个木工店,让师傅帮忙割了。

网友:
我看木工打家具的时候就是跟老大的照片中那样,就是弄个没用的大方桌,开个槽,在桌子背面装一个电圆锯,锯片露出来,搞个木方条做靠山,就这么简易的工具裁木板打柜子。

楼主:
隔了2刀,收了我10元 ????

这块木板淘宝包邮30元(河南的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