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机械的伺服器报错,有了解的大佬吗?是啥问题?

楼主(2023-06-16):
有个朋友的木工机械X轴不能左右走动,看伺服器上报了个44_Err错误代码,这是啥问题?

楼主:
谢谢!这个具体检查哪里?是电机的问题吗?乡下小工厂找不到人维修

网友:
当然是各轴的运动限位传感器啊

网友A:
这应该是闭环步进吧,电机自带编码器,看样子是超出误差范围报警。
1:查编码器线
2:松开负载,让电机空转,看报不报错
再不行,就只能换电机或驱动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闭环步进吧,电机自带编码器,看样子是超出误差范围报警。
1:查编码器线
2:松开负载,让电机空转 ...

谢谢指点,我让他买个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让他买个新电机。

感觉不是电机的问题,看看执行机构有没有限位开关。

网友:
检查限位开关

网友:
限位开关可能性大,特别是这种工作环境中!

网友:
图片里是闭环步进,只管判断发来的脉冲与电机的反馈脉冲是不是对得上, 至于限位之类判断,是上一级控制板的事。

网友:
电机故障实际上就是为了提醒你车间里负责设备维护的人不能随意开掉

网友:
是不是带不动或者惯性过大停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