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已经上线发货前查看高清图片功能的个性化服务

楼主(2023-06-16):
为了提高用户满意度,经过网友建议,我们火速上线了服务。

对于批量标准型订单的用户可以选择个性化服务,发货前确认图片,OK后我们再发货,有问题可以在工厂快速维修。

目前的拍照方案为了效果,拍照很麻烦,效率不高,暂时收费50元,后续找到了解决方案再改规则。

当然 ,最好的方式是建议大家下单选择DFM确认生产稿。 嘉立创SMT的DFM生产稿是花了大量时间提供的是3D效果,已经尽可能还原了生产效果。全球所有的SMT服务都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而且可以手机端确认,还可以发给工程师确认(URL是唯一的,3天失效)

在提供品质的路上,嘉立创SMT 一定是不遗余力的付出,只为了给大家提供价格美丽同时全自助的下单体验。

感谢大家。

网友:
这动作真快啊

网友:
这个根本没解决问题好吧。

这个加了50元,相当于花了50元买了一份运费险。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A:
一博成都工厂 提供首件确认,是过炉前的全景垂直扫描图。

这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截图,原图有几十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博成都工厂 提供首件确认,是过炉前的全景垂直扫描图。

这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截图,原图有几十M

这个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博成都工厂 提供首件确认,是过炉前的全景垂直扫描图。

这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截图,原图有几十M

非常清楚啊。。。。

网友:
看看老外这个远程在线式 pcba aoi

https://jjrobots.com/agnospcb-th ... eliable-aoi-system/

自备相机,拍图后上传,在线解析

网友:
生产前确认还是会考虑的,但你搞个发货前才确认作用及其有限,你想,如果是样板出错,客户自己都可以维修了,如果是批量出错,这样的后果是维修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博成都工厂 提供首件确认,是过炉前的全景垂直扫描图。

这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截图,原图有几十M

节约了 两次运费+时间。  有时候来回的时间比钱可宝贵的多。

其实首检的图片我们也有,几十M。 而且前几天我还发给阿莫看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流程上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点,帮用户快速解决问题。
还有用户有接插件,还有双面,每次都看几乎不显示,按这个思路得看很多次,贴片是一面面贴的,用户给我们提的想法就是终检拍清晰的图片看一次就够了。

是否有更优解。 后面个性化这种炉前的照片我们也有,用户需要愿意出钱我们一样可以提供,一切都是成本,帮用户节约下来就是竞争力。 假如你期望这种,不怕半夜打断,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供这种个性化服务。

目前还是集思广益找到一个最佳的方式。 嘉立创目前最佳的方式就像在线确认仿真的DFM图,以仿真图代表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节约了 两次运费+时间。  有时候来回的时间比钱可宝贵的多。

其实首检的图片我们也有,几十M。 而且前 ...

从上个帖子看,实际贴片并没有完全按照DFM生产稿来做,这个就立不住了。

DFM和实际生产之间,依旧是人工核对,是人工就必定有出错的概率。

小批量出错难道就修一下就完事了?次品折损怎么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个帖子看,实际贴片并没有完全按照DFM生产稿来做,这个就立不住了。

DFM和实际生产之间,依旧是人工 ...

你说的很对,嘉立创SMT也在找一个行业的品质保障率, 目前看了几个友商是94%。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比例数据供我们参考。一切都有一个良率保障。

就是炉前给了首检图,后面还有很多的环节搞错的可能,比如换料,比如后面波峰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嘉立创SMT也在找一个行业的品质保障率, 目前看了几个友商是94%。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比例数据 ...

你是理解错误还是get不到。

品质保证率94%,很多只是小修补一下即可。

而芯片焊接反了,那个是伤经动骨的。

首件确认代价非常高,对于自动化产线来说,停线等待客户确认,不可能3块钱就能够实现的。

3块钱那个,只是早点知道死了,而且是死硬了,提前告知死讯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博成都工厂 提供首件确认,是过炉前的全景垂直扫描图。

这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截图,原图有几十M

实物PCBA颜色也是这样吧
这样的颜色很养眼

网友D:
难点到不是拍照,难点在于怎么控制时间。
一张大板如果有20个客户的板子,这个20个客户怎么快速的去确认很关键,否则就导致了流程拖延。

按理解,应该是过炉前确认。。过炉后确认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只是由客户修变成嘉立创来修的问题,也不可能重新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物PCBA颜色也是这样吧
这样的颜色很养眼

除了颜色,养眼的另一个原因是丝印都取消了,看起来逼格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理解错误还是get不到。

品质保证率94%,很多只是小修补一下即可。

你也看错了,提前通知死讯的费用是50元,不是3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点到不是拍照,难点在于怎么控制时间。
一张大板如果有20个客户的板子,这个20个客户怎么快速的去确认很 ...

样板就没有必要了。错了就错了。损失不大。所以不用考虑样板。

小批量都是单独贴的,不存在一条产线20个客户的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除了颜色,养眼的另一个原因是丝印都取消了,看起来逼格很高。

这个板,是金百泽做的。

价格大概是嘉立创的三倍。

Vcut 锣边 铜厚  平整度 都不是目前嘉立创能比的。

网友E:
在隔壁在心间,每次都是首件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隔壁在心间,每次都是首件确认。

嘉立创想用DFM确认,来替代首件确认,

然后下面员工又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不按DFM来做,真的是哈哈哈了。

===

所以还是首件确认的土办法靠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是金百泽做的。

价格大概是嘉立创的三倍。

差异化的设计和生产蛮好
一博成都工厂PCB和smt在本地都有进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