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太阳能MTTP控制器比PWM的贵那么多?

楼主(2023-06-16):
找了最便宜那款,也要一百四,但是看拆截图,按中国生产的特点,不像值那么多啊。PWM控制器已经卷到十几块了,MTTP控制器一点不卷?一般还要好几百?除了印MTTP字上去的PWM控制器除外。

网友:
确实是,那个PWM的,十几元还包邮,还有段码屏,真卷。。。我的已经稳定运行5+多了

网友:
你直接买付伏科的MPPT才100出头....

网友A:
自己找个普通的来简单改造一个吧,我以前好几个需求就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个普通的来简单改造一个吧,我以前好几个需求就是怎么做的

PWM的改还是单芯片的改,我发现单芯片的MTTP小板,评论好像效率很低

网友:
以前有个60多元的 微型MPPT太阳能控制器  750W。还是进口的 。可惜是分布式软件控制的。鱼上应该有  。还有种纯MPPT控制器才三十多。也是进口的  不带逆变

网友B:
还有 MPPT我实际用下来不觉得有太重要的意义。太阳能板输出电压基本是恒压的。变化的只是电流。有没有MPPT好像没多大差别。  太阳板效率和损耗最优的方案是组 220到280的直流电压变换成220V交流。效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八。。。和串联300V组件比。阴雨天气220的组件是有电流工作的。300V的直接没电流。逆变器软件上的实时监控

网友:
力创开源有好多作品,记得有个esp32的完成度蛮高

网友C:
现在mppt光伏控制器价格都下降很多了,mppt光伏控制器比pwm光伏控制器使用物料多了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 MPPT我实际用下来不觉得有太重要的意义。太阳能板输出电压基本是恒压的。变化的只是电流。有没有MPPT ...

直觉你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你用太阳能板带固定负载肯定没啥用,必须带可变负载才有用,比如并网使用,或者是给蓄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mppt光伏控制器价格都下降很多了,mppt光伏控制器比pwm光伏控制器使用物料多了很多。 ...

不知道什么样的价钱是已经降了很多。最近想找小功率的MPPT控制器,单芯片的MPPT控制器是比较便宜,但是效率看评论还不如PWM控制器,也不知道像CN3722这种单芯片控制器是不是真有MPPT功能,淘宝上没有屏幕的MPPT控制器应该都是单芯片的。大部分MPPT控制器都是三百以上,我用来给电瓶补电的太阳能板都不超过50元,看来只能选择PWM控制器或者单芯片控制器了。
(我发现我把MPPT写错成MTTP了)

网友:
不了解mppt功能的人,说明它目前的需求使用pwm控制器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mppt光伏控制器价格都下降很多了,mppt光伏控制器比pwm光伏控制器使用物料多了很多。 ...

降多少了 你看看这个下面图片的产品,能降到多少? 还有外壳,还有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觉你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你用太阳能板带固定负载肯定没啥用,必须带可变负载才有用,比如并网使用,或者 ...

那确实  我的是并网的,同时接了离网逆变器,有五度电的电池。  使用场景就是并网送电和离网充电。逆变器是直接输入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多少了 你看看这个下面图片的产品,能降到多少? 还有外壳,还有散热片。 ...

这种为啥有3个电感的? 3相的么?    还有电感带抽头是支持升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