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电偶负温时,ADS1118的这个输入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23-06-17):
如附件图是ADS1118检测热电偶的评估板原理图,其中热电偶输入的正端Vp通过1M电阻上拉至3.3V,负端Vn通过1M电阻下拉至GND。电流流向是从3.3V--->Rpu--->热电偶---->Rpd---->GND。当热电偶在正温度环境下时,Vp>Vn,这是比较好理解的。

当热电偶处在负温环境下时,热电偶输出电压为负压,这时Vp<Vn,请问这时的电流走向是怎么走的?        这时好像Vp端处于电压最低处,难道是3.3V和GND都流向Vp吗?(  3.3V---->Rpu--->热电偶Vp       GND---->Rpd---->热电偶Vn---->热电偶Vp )

网友:
你把1M电阻忽略掉就好理解了,实际上是悬空的,
不知道内部是否有1/2偏置电压,看下手册

网友:
实际上一边上啦,一边下拉,就处于1/2 vcc了,如果开路也能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