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太吵准备塞书柜里,用4线风扇通风,有没有推荐的温控算法?

楼主(2023-06-17):
准备用2个电脑风扇装在柜子上,1个进风1个出风,用NTC测温,单片机读取温度来控制4线的电脑风扇。
目前准备这样做温控:到了45度风扇以20%转速运行,到60度以100%转速运行。45-60度范围换算PWM为20%-100%线性变化。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温控方法?或者温度对应PWM的换算关系?求介绍

网友A:
有个简单的  正泰有机柜温控。电饭煲原理  才二十几元 ,是最简单好用可靠的了。也有成品买 。一百不到,但做工质量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  正泰有机柜温控。电饭煲原理  才二十几元 ,是最简单好用可靠的了。也有成品买 。一百不到,但 ...

风扇用DELL机箱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  正泰有机柜温控。电饭煲原理  才二十几元 ,是最简单好用可靠的了。也有成品买 。一百不到,但 ...

20元的机柜温控器只能做到风扇关闭和全速运转 这两种状态,无法调速。
风扇已经选好了,台达的大风量风扇,全速肯定很吵,所以必须调速。

网友B:
黑裙还是白群?
黑裙的话找个带温控的主板,我的主机是微星的,有温控设置,可以根据CPU/主板温度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裙还是白群?
黑裙的话找个带温控的主板,我的主机是微星的,有温控设置,可以根据CPU/主板温度来控制风 ...

黑的,机器自身有温控散热。但我是要把机器放到书柜里关上门,所以帖子的风扇是装在书柜上的,根据书柜的里的空气温度来调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黑的,机器自身有温控散热。但我是要把机器放到书柜里关上门,所以帖子的风扇是装在书柜上的,根据书柜的 ...

把书柜的风扇接到主板不行吗?就当书柜是机箱,书柜热了主板也会跟着变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书柜的风扇接到主板不行吗?就当书柜是机箱,书柜热了主板也会跟着变热的 ...

不太好,其实我NAS不止1台,有3台,还有1台电脑主机,1台会发热的UPS,还有交换机等太多了。
接到任何1台NAS都不行,因为可能刚好它关机了,但是其它的会发热。

网友:
这东西,不是在家里找个平时都不会注意到的边边角落,放那里吗,基本一年都不会想到有这么个玩意碍地方。

网友C:
想办法解决机器本身噪音问题把,放柜子估计木头会放大噪音,这噪音没搞定又出现散热,还有就是有设备烧毁起火风险。

回到问题的源头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解决机器本身噪音问题把,放柜子估计木头会放大噪音,这噪音没搞定又出现散热,还有就是有设备烧毁起 ...

对,是的,得想办法解决机器本身的噪音

网友D:
我用GEN10,感觉噪音有来自硬盘,有打算用SSD替换机械盘,SSD用RAID1,我数据量不大,用2个2T的SSD目前够了,

网友E:
如果是1u电源,炒是必然的,换机箱,换sfx电源,带风扇自动启停,一般不转,然后就是CPU散热、机箱风扇了,1225的风扇,800转基本没声音,剩下的就是硬盘风扇了,开硬盘休眠,群晖、威联通都很难休眠,因为他们把系统每个硬盘都建了一个raid1,威联通可以通过指令关掉这个,然后就能休眠了,我折腾了一圈,最后还是用了白威,因为我没办法把CPU转速降下来,我对声音比较敏感,嗡嗡的声音太难受了,我本来之前unraid,黑威联通,aio的,用了几天,后来换回白威,不折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GEN10,感觉噪音有来自硬盘,有打算用SSD替换机械盘,SSD用RAID1,我数据量不大,用2个2T的SSD目前够了, ...

电源换了低转速风扇的GEN8路过(我的电源原装风扇有点。。),确实来自硬盘而不是风扇,企业盘像伺服电机和变频器一样会发出耳鸣一样的声音。。
读取磁头动一动像敲桌子也就忍了,毕竟在使用。但放在那一直叫实在是让人神经衰弱。。
打算加吸音棉+迷宫式通风,但具体还没想好

网友:
风扇控温,最好不是P而是PI,也就是上个积分项,但不需要太快

网友G:
换成猫扇行不行?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源换了低转速风扇的GEN8路过(我的电源原装风扇有点。。),确实来自硬盘而不是风扇,企业盘像伺服电机 ...

我的是绿联usb硬盘盒加东芝p300 硬盘,放生态板桌子上那个磁头声音犹如耗子半夜啃木头声音,尖锐刺耳 。后来用把硬盘支架原来的用的塑料卡子去掉用螺丝固定明显改善,然后硬盘盒垫海绵再放桌子上基本就没那种尖锐声音了,问题解决。

所以有风扇机械噪音或者磁头这类很急促尖锐噪音的设备放生态木板桌子家具上简直就是一个噪音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绿联usb硬盘盒加东芝p300 硬盘,放生态板桌子上那个磁头声音犹如耗子半夜啃木头声音,尖锐刺耳 。 ...

你那磁头振动带来的隔振就好办……我这声音貌似是盘片主轴电机出来的…类似于开关电源啸叫声x1.5~2倍…我设置低功耗模式它也只是磁头去休息,盘貌似不停转……

编辑补充:看了下。。正好5khz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成猫扇行不行?哈哈

现在有石英晶体散热芯片了,利用石英晶体压电效应可以起到风扇作用,可以做到超高风速与超小体积的散热器。

【【官方双语】好几年没见到这么让人激动的硬件了 - Frore Systems@Computex 2023#linus谈科技-哔哩哔哩】 https://b23.tv/ZHxbo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解决机器本身噪音问题把,放柜子估计木头会放大噪音,这噪音没搞定又出现散热,还有就是有设备烧毁起 ...

机器本身的噪音解决不了
NAS里好几块氦气硬盘,一开机,那简直就是饭店在炒豆子。你可以搜索引擎“氦气硬盘 炒豆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1u电源,炒是必然的,换机箱,换sfx电源,带风扇自动启停,一般不转,然后就是CPU散热、机箱风扇了, ...

电源基本没声音,主要是硬盘,氦气硬盘祖传的炒豆子声音,解决不了。群晖装了些套件,休眠基本不生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基本没声音,主要是硬盘,氦气硬盘祖传的炒豆子声音,解决不了。群晖装了些套件,休眠基本不生效。 ...

应该有办法休眠,弄一个ssd装系统、套件,威联通也是基本无法休眠,通过linux指令,关闭系统分区的raid1就行了,可以休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基本没声音,主要是硬盘,氦气硬盘祖传的炒豆子声音,解决不了。群晖装了些套件,休眠基本不生效。 ...

能不能箱体贴覆消音材料来搞定

网友H:
黑裙,用标准的办公机箱,ATM主板,散热好,温度很低,
台达电源,夏天都几乎不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黑裙,用标准的办公机箱,ATM主板,散热好,温度很低,
台达电源,夏天都几乎不发热, ...

听说克隆白裙mac就可以把黑的洗白是吗

网友I:
给你推荐正泰的滚珠220V温控风扇...最近买了10套....铸铝的壳体22一个...非常好用,声音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克隆白裙mac就可以把黑的洗白是吗

网上买已经装好系统的NAS,不洗,局域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你推荐正泰的滚珠220V温控风扇...最近买了10套....铸铝的壳体22一个...非常好用,声音不大.... ...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克隆白裙mac就可以把黑的洗白是吗

正版机器的MAC+SN号,可以全洗白,但据说群晖会查一号多机,查到可能会拉黑。
一般半洗白就够用了,VMM虚拟机让群晖自己生成个‘正版’的SN号刷进去,只是不能用群晖的QC而已,其它的没区别。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版机器的MAC+SN号,可以全洗白,但据说群晖会查一号多机,查到可能会拉黑。
一般半洗白就够用了,VMM虚 ...

请问洗白,可以用qc,还有什么功能?非要外网用,用ddns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洗白,可以用qc,还有什么功能?非要外网用,用ddns也可以,

photo和moment和video套件无法生成缩略图,无法人脸识别,需要验证sn。QC需要SN+MAC。其他的功能黑和白都一样。我用这么多年都是半洗白。没必要全白。QC用花生壳代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版机器的MAC+SN号,可以全洗白,但据说群晖会查一号多机,查到可能会拉黑。
一般半洗白就够用了,VMM虚 ...

买最便宜的白裙,然后获取mac,sn然后自己组装一台超级nas洗白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的,机器自身有温控散热。但我是要把机器放到书柜里关上门,所以帖子的风扇是装在书柜上的,根据书柜的 ...

把风扇安装在木材柜们上面,很快就会收到一台很有质感的音响系统,本来没啥声音的风扇现在变的更加声音大了,还与转速成正比。需要设计一套减震悬浮系统隔离。
ps
猫扇太奢侈,直接12v用5v供电降低转速后再增加弹簧减震系统才把机械噪音与气流声音压制的微不可闻,再也不怕木质桌面放大声音了,还增加了红外遥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最便宜的白裙,然后获取mac,sn然后自己组装一台超级nas洗白可以吗

没这样试过,也没必要,相当于1000多买了个序列号……
真需要SN+MAC的话,可以找找买家秀……(我就有好几组真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安装在木材柜们上面,很快就会收到一台很有质感的音响系统,本来没啥声音的风扇现在变的更加声音大 ...

铸铝壳体的正泰滚珠轴承.....我最近米的,发现比SUN....的磁悬浮还好啊!就是转速较低...风量可以的....

楼主:
后续:还是用单片机自制个温控器吧。这样后续更灵活,可以随意设置启动温度,温度加速曲线,增减功能。而且PWM波可以完全符合英特尔风扇规范。
但是自制的没有外壳,准备买个这种的温控器,只要8元,只用它的外壳,后面自制电路板换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续:还是用单片机自制个温控器吧。这样后续更灵活,可以随意设置启动温度,温度加速曲线,增减功能。而且 ...

8.8包邮才买一个这个控制器,里面用的辉芒微单片机,做了一个简易恒温冷藏箱子,都是用的现成材料。

后来发现有模组,就是冷热之间需要加一个厚铝块用硅酮导热胶水粘一下,泡沫箱子有2.7cm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安装在木材柜们上面,很快就会收到一台很有质感的音响系统,本来没啥声音的风扇现在变的更加声音大 ...

风扇不会直接安装在木板上的,我找了这种百叶窗。风扇装百叶窗上,百叶窗再装生态板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扇不会直接安装在木板上的,我找了这种百叶窗。风扇装百叶窗上,百叶窗再装生态板上。 ...

推荐大尺寸低速风扇,可以大大降低噪音。避免调试时候最低转速都声音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包邮才买一个这个控制器,里面用的辉芒微单片机,做了一个简易恒温冷藏箱子,都是用的现成材料。

制冷片效率太低了吧?
多年以前也有想法diy这种小冰箱,但是经过分析还是放弃了。效率低下,而且热端和冷端温差是一定的,冷端要想到零下,热端必须上水冷+大散热排,成本和耗费精力超过预期,遂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冷片效率太低了吧?
多年以前也有想法diy这种小冰箱,但是经过分析还是放弃了。效率低下,而且热端和冷 ...

只是简单的冷藏保存药品而已,目前环境最高32度制冷量还是压的住,能到20度。设置的就是20到2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大尺寸低速风扇,可以大大降低噪音。避免调试时候最低转速都声音超标 ...

我先用8厘米的风扇试试…如果实在吵就换12厘米的。
主要是柜子颜色和白色百叶窗有点突兀,百叶窗太大了怕不好看…

柜子颜色是这种:

设计一个东西要考虑的方面真多,感觉这个东西要深究的话都能写篇1万字的本科论文了。比如帖子里有坛友提到调速算法要用PI而不是P。比如风扇的滚珠轴承和油封轴承的耐久性。比如你提到的风扇与板材的共振导致发明了音响,对材料和结构的共振频率研究。。好累,睡觉?

网友:
我的nas 没什么声音,不访问的话,硬盘也不转

网友J:
淘宝上有这种4线或3线温控器买,这些值都可以设置。
我是买了用来控制风扇给我的GEN8上的RAID卡散热。

网友K:
引用 网友C:
8.8包邮才买一个这个控制器,里面用的辉芒微单片机,做了一个简易恒温冷藏箱子,都是用的现成材料。

哈哈  这玩意,我放负一楼储藏室了,室内温度一直在22度多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哈哈  这玩意,我放负一楼储藏室了,室内温度一直在22度多一点点

会不会出现nas长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有这种4线或3线温控器买,这些值都可以设置。
我是买了用来控制风扇给我的GEN8上的RAID卡散热。 ...

我也搜到过,但想再加点功能。比如,温度低于35度完全停转,温度超过60度响蜂鸣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出现nas长毛了

额 不是nas,是药放在负一楼了。
nas在客厅硬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额 不是nas,是药放在负一楼了。
nas在客厅硬抗呢

真羡慕你们有地下室,我这简易冷藏箱一天一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