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分享一下行业PCBA的良率是多少,目前获取的数据是94%

楼主(2023-06-17):
SMT是一个大量人工参与的项目,上料,接料,SMT工程资料,人工插件,波峰焊,手焊(有些器件不能波峰焊) 一不小心就会出错。而且夜班的人出问题更多。(题外话,夜班的人越来越难招了)
嘉立创SMT在找一个市场合理的良率,欢迎大家贡献一下,目前您与SMT工厂达成的良率要求是多少? 94%是否是一个行业合理的数据?谢谢

当然有的客户是按良片支付还有不接受维修的汽车医疗等,这种另外再说,价格给到位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A:
合作过几家工厂,只做贴片,不做波峰焊。

宝安区西乡的某个淘宝店,良品率30%不到。

宝安区兴东地铁站附近的一个玩具厂额外接单,良品率95%

论坛早期合作的务实贴片,良品率99.5%

小x工业互x网,第一次合作,不了解他们的流程,送整盘料被剪,因为抛料,良品率只有85%。
第二次合作,贴满备注,让他们禁止来料截段,良品率99%

成都一博,良品率100%

网友A:
94%的良品率

在我看来,是属于非常差+不负责任的水平。

网友:
样板和批量的不良率不能一概而论。 批量的板子SMT炉后良率如果小于98%,就是非常差的了。但是jic以样板为主,特别是smt、波峰、手焊混合的情况下94%个人认为可以接受。

网友:
作为一个在咱们这做了3000左右小批的小客户说下心理话吧,因为我的是2层板,器件种类也不到50种,所以统计下良品率大约98%(不能直接下载程序的,不算简单的虚焊问题),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只要数量不多,总是会有维修的;反而批量不首样确认,让我每次只敢做个2,3百块,生怕一不小心出错,做多了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的良品率

在我看来,是属于非常差+不负责任的水平。

这个数据我们感觉也不怎么样,但是合同中是这么写的。当然这个人家保障的是下限,但是生产的数据肯定比这个好,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远高于这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作过几家工厂,只做贴片,不做波峰焊。

宝安区西乡的某个淘宝店,良品率30%不到。

方便分享一下他们的价格计算标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分享一下他们的价格计算标准吗?

小x工业互x网跟你们的报价差不多的,
有专人对接,让拍首件也会给拍。
锡膏用料和工作流程,基本跟一博一致。

务实贴片要便宜个30%,允许现场跟线。
可惜搬厂去惠州了,现在联系不上了。

成都一博价格要×3,非高端客户不用考虑。

网友:
总体还算满意吧  就是偶尔会有电感 一边没焊上  的情况

昨天也出现了一个DCDC 的FB电阻虚焊   造成输出电压过高的情况    补焊了  电压正常了,但是芯片好像挂了

电感是0420的屏蔽电感   上一批100个里出现了5-6个虚焊的

反正也都小问题 自己补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x工业互x网跟你们的报价差不多的,
有专人对接,让拍首件也会给拍。
锡膏用料和工作流程,基本跟一博一 ...

价格X3 ,唉。 我们要是X3,要是还是批量订单,可以直接来工厂跟线哈。 估计差旅没办法提供,吃饭还可以报跟线的。

提供所有的服务都在定价中。 嘉立创SMT的毛利是不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x工业互x网跟你们的报价差不多的,
有专人对接,让拍首件也会给拍。
锡膏用料和工作流程,基本跟一博一 ...

务实现在还在做的吗?  下单麻烦一点  然后要自己备大部分料  PCB 也要快递过去,  其他的都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X3 ,唉。 我们要是X3,要是还是批量订单,可以直接来工厂跟线哈。 估计差旅没办法提供,吃饭还可以 ...

跟线,是指本地客户在自己板子上线的时候来看一眼,然后就走了。

怎么可能有住宿和吃饭,想太多了。

一博价格×3主要是他们要养销售,销售要拿提成。
还有就是他们用的贴片机是富士顶级贴片机,能贴01005,
钢网价格也贵,一张普通钢网就800,
有时候还给阶梯钢网,价格1200。
他们是能接电脑主板显卡的活,保证良品率能到100%不返修。
普通难度板在他们那做是不划算的。

你们只接普通难度板就行了,就是缺个小批量的首件拍照确认
其他品质问题,都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务实现在还在做的吗?  下单麻烦一点  然后要自己备大部分料  PCB 也要快递过去,  其他的都还好 ...

普通SMT,建议尽量找本地的。非返单PCB可以自己验证完再送物料去工厂,确保万无一失。快递毕竟很麻烦,还要逐个打包。

务实贴片联系不上了,他们老板在惠州潼湖弄了一个楼,估计现在还在折腾装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线,是指本地客户在自己板子上线的时候来看一眼,然后就走了。

怎么可能有住宿和吃饭,想太多了。

首件确认不是问题,SMT预览或DMF能准确对接SMT生产时,就能代替确认了。首件确认后,保证生产过程一直同首件一致是问题。逻辑上看,生产中可能的无数人为错误或失误,早同首件无关了。下笨功夫,从内部流程解决,可能是唯一的方法或对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件确认不是问题,SMT预览或DMF能准确对接SMT生产时,就能代替确认了。首件确认后,保证生产过程一直同 ...

你说的这个问题,

只要客户给的料是整盘不拼接同批次,

就几乎不会出问题。

之前的务实贴片,

在炉后还有个逐个与首件对比的AOI流程。

网友:
良品率不是SMT厂一家自己努力就能提到多少,非常依赖设计,良品率跟设计师的职业素养直接挂钩。隔阂太大了。
例如:
0 两个做设计的人之间一聊天就说我得产品在什么工厂多高多高的良率,很少交流怎么避坑的,几乎不提良率为0的作品。

1 焊盘比引脚还小,能救活就已经是SMT厂最大的功劳了。

2 Type-C插座定位柱不开空,开错孔。

3  顶面贴,顶面插,再底面插件,底面贴片,工序复杂得一批,还要追求良率。不折腾一堆治具磨合,怎么可能有良率有效率。

4 下单与设计分离,下单人都不检查,电阻选排阻,摇头。

N 例子多到数不过来。

DMF之路任重道远。

有一天我爬了一遍京东的评论,很少看到做电路设计的买SMT 的书,几乎清一色都是做制造的人买,入开头所说的隔阂太大了。

网友D:
和我们合作的SMT厂家基本上都要求99%以上,如果低于98%都会有相应的扣款的条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我们合作的SMT厂家基本上都要求99%以上,如果低于98%都会有相应的扣款的条款。 ...

应该是千分之几,在设计的时候,去SMT厂家试产,同步改进。物料尽量18个月以内的。PCB除尘,锡膏厚度测试,AOI,回流焊,
百分之几,SMT修理员就忙不过来了
良品率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

只要客户给的料是整盘不拼接同批次,

在炉后还有个逐个与首件对比的AOI流程。这个步骤有用,能找出针对非整盘料时拼接可能的问题。对后焊的DIP类元件,同工人操作相关的些准确性或稳定性类的问题,除了流程和笨方法,怕是没捷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千分之几,在设计的时候,去SMT厂家试产,同步改进。物料尽量18个月以内的。PCB除尘,锡膏厚度测试 ...

问一下,PCB表面除尘,去静电。

这个步骤,是用的什么设备弄的?处理介质是什么?

高压空气吹?水洗?还是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们合作的SMT厂家基本上都要求99%以上,如果低于98%都会有相应的扣款的条款。 ...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PCB表面除尘,去静电。

这个步骤,是用的什么设备弄的?处理介质是什么?

基恩士静电消除器,除尘机一般是多种模式的:螺旋毛刷+真空吸尘+粘尘滚筒+粘尘纸卷。

网友F:
一个板上1000个焊点,10片板,总共1万个焊点。
假设每片板有一个焊点不良,从焊点来讲是10/1万,假设是从板来讲是10/10。  两种算法差别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板上1000个焊点,10片板,总共1万个焊点。
假设每片板有一个焊点不良,从焊点来讲是10/1万,假设是从板 ...

咱讨论的是小批量。

一个板漏焊一处就属于不良。

全部板都漏焊某处,那就是0%的良品率。

网友:
整体PCBA 不太好计算,因为行业不一样,最好以SMT 作为统计基数。比如说都是半导体的,基本要做到999以上,有定制磁件的……

网友:
小批量基本98以上把,大批量更高。

网友:
我能不能说,批量不良率大于3‰的厂,基本都是业余的,哈哈。

网友:
在嘉立创良率约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