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wb的定位数据转换成经纬度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2023-06-17):
需要把uwb的定位坐标在地图上显示出来,这个xy平面坐标转换为经纬度,给个原点和方向。然后方便地图显示。

网友A:
找个经纬度偏移函数就行,已知原点经纬度,坐标系正北为x正 NED,求xy偏移后的经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经纬度偏移函数就行,已知原点经纬度,坐标系正北为x正 NED,求xy偏移后的经纬度 ...

理论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