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4 发现充电,芯片会烧

楼主(2023-06-17):
TP4054 发现充电,芯片会烧,具体原因不明,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吗?帮忙分析下  电路如下

网友A:
重爆,是新发明的词吗?居然看不明白中文了,有没有对应外语词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爆,是新发明的词吗?居然看不明白中文了,有没有对应外语词汇呢,

充爆,主题已经改了?

网友B:
这种小封装片子。。。电池电压3v时只能允许到100ma电流(良好散热条件),0v时更是只能允许40ma。不要高估芯片的输出能力,散不动热才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封装片子。。。电池电压3v时只能允许到100ma电流(良好散热条件),0v时更是只能允许40ma。不要高估 ...

设置了500mA

网友:
电源输入要加防护,耐压不够
或者换高压的4054

网友:
TP4054是SOT23-5封装,最大充电电流500ma,但是最好不要设置那么大,电流大了容易坏。
另外你的电池是400mah,为什么充电电流那么大?一般用0.5C充电,那就是200ma电流。
你把电阻改5K左右试试。如果还烧的话可以用更换成TP4056(ESOP8封装,注意散热)

网友C:
4054没用过,但我至少买过5个TP4056模块,都是放着不动,自己就坏了,这个芯片设计的估计不行,不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54没用过,但我至少买过5个TP4056模块,都是放着不动,自己就坏了,这个芯片设计的估计不行,不耐操

一定要考虑设计温度指标。SOT23的耗散功率允许最大0.2W左右,不要超过。所以0.2W/5V=40mA,这是电池0V允许的最大电流。所以前面可以考虑串个电阻降压。SO8的温度过高一样会坏。

网友D:
降低充电电流,另外你用的是谁家的牌子?我一直用的是南京拓微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充电电流,另外你用的是谁家的牌子?我一直用的是南京拓微的没问题

你电流设置多少?我现在用的友台

网友:
记得是4054较大电流时推荐VCC串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电流设置多少?我现在用的友台

电流设置电阻是2.2K,比你用的略大一点。我们以前一个PCBA供应商用过一批不知名的芯片,同样的参数,不良率特别高,基本上就是上电测试就坏了。所以你看下你的损坏规律,如果是上电就烧基本上就是芯片质量差。另外这个芯片号称有过热保护的。

网友:
me4056  sop8带散热底板的大面积接地 500ma都发热严重可想而知别低估了线性稳压器的发热量,电池电压越低发热越大。图中pcb ic gnd都没有大面积接地散热,估计换成开关式的也没法满功率输出了。还有就是充电速率太高电池扛不住的,最好设置为100 ma

ps
线性充电ic等似于一个7805稳压器电路一样,
5v输入减去锂电池放电截至电压3.2v,最大压差1.8v,编程电阻设置电流为500ma,可以计算出恒流充电时候ic功率为0.9w,SOT23-5封装功率一般是0.4W所以超过热负荷2倍多。所以建议做好gnd脚大面积接地前提充电电流不能大于200ma,最好是100ma,厂家敢宣传500ma首先别人散热设计没说,说不定按照铝基或者铜基pcb散热,加上热负反馈功率调节兜底,可惜热保护不是万能的

还有就是你电池充电时候就不会设备开机工作,ic雪上加霜直接烧毁带走

网友:
看是不是耐压值比较低,这款有些厂家升级后把耐压值做高了。
电池端和usb端都有,

网友:
我用4056时候,5V后面串一个IN4007给4056供电,降低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设置电阻是2.2K,比你用的略大一点。我们以前一个PCBA供应商用过一批不知名的芯片,同样的参数,不良 ...

拆开不良品发现,电源输入脚的铜皮直接被烧没了,其他管脚没事,这样能否确定是输入的电压过高了?

楼主:
了解了一下,样品寄回来电源输入脚铜皮被烧没了,客户的是用快充头,猜想有没有可能快充头误输出了。然后实验了一下,分别用稳压电源输入7-12V分别测试,发现到12V的时候,就出线了客户的情况,输入脚的铜皮被烧没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支持快充协议能输出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一下,样品寄回来电源输入脚铜皮被烧没了,客户的是用快充头,猜想有没有可能快充头误输出了。然后实 ...

把2个对地的5.1K 去掉,让C to C线 无法充电得了。只能用A to C线充电

网友:
4056发了几千的设备了   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一下,样品寄回来电源输入脚铜皮被烧没了,客户的是用快充头,猜想有没有可能快充头误输出了。然后实 ...

有些充电头,给其他设备充电,拔下来马上插到你的设备上,充电头电压不会马上降到5V,这一瞬间你的板就爆了,如果你的电源芯片耐压达不到20几V,Typec的供电口一定要加容量足够大的TVS。

网友E:
这种小封装芯片,设定充电电流一般不能超过300MA,
输入,输出电容一定要加一般10UF,主要可能是电容未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封装芯片,设定充电电流一般不能超过300MA,
输入,输出电容一定要加一般10UF,主要可能是电容未加, ...

输入脚有4.7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