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有什么 拼音输入法推荐吗?

楼主(2023-06-18):
以前一直用google拼音,win10下发现部分软件关闭时会弹google拼音的错误弹窗

无奈改用搜狗输入法,用了搜狗官方最新版。删除了自动更新,仍然会开机提醒,那就卸载呗,结果手贱 选了删除个人数据!
问题就出现了,火狐浏览器的书签和密码记录也被清空了
重启电脑后发现浏览器都不能访问网络!
使用ping www.baidu.com  网络时通,用火绒扫描工具扫了一下,发现IE代理被篡改,直接用火绒修复后,网络正常!

这搜狗怎么这么垃圾哪..........

有人建议试试百度输入法,我拒绝了!

难道一个好用的输入法都没有吗? 只能用win10 自带了?

网友:
就用微软自带的

网友:
最近在用讯飞

网友:
一直都是win10自带

网友:
微软自带的没广告,没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搜狗用着还行啊,基本不会被打扰,我个人比较喜欢更新,时不时自己还会点一下检查更新,

网友:
win自带,虽然不理想,但是能用,不烦心

网友:
一直用微软自带的输入法和自带的EDGE,很好用啊

网友A:
如果只是反感shift的,换win10 1909以后的,好像拼音可以关shift切换中英文了,五笔仍然没戏。不知道哪个傻13脑子长的翔的三哥定义的产品需求,单独碰一下shift就切中英文,他就不知道programmer用的最多的是按shift不输入吗?还有打游戏的!!然后不方便的话再加个en-us,键盘从win7的ctrl+space变成alt+shift了。

网友:
用win10系统自带的

网友:
有搜狗修改版,无广告的 ,官方版的QQ拼音也很安静。其实搜狗五笔才是清流。什么广告都没有 。官方版就没广告

网友:
Win 10 后一直用自带,也还好。

网友B:
拉黑搜狗输入法多年来,一直用qq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黑搜狗输入法多年来,一直用qq输入法

我也是用QQ拼音输入法,用了好久,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反感shift的,换win10 1909以后的,好像拼音可以关shift切换中英文了,五笔仍然没戏。不知道哪个傻 ...

这个shift切换真的好烦,平时输入少量大写字母,我经常是按Shift+字母的,很容易就切换了

网友C:
输入法一直用的百度的,还行吧

网友:
紫光输入法,没广告,用了十来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法一直用的百度的,还行吧

好,也去试用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反感shift的,换win10 1909以后的,好像拼音可以关shift切换中英文了,五笔仍然没戏。不知道哪个傻 ...

我不明白,为啥用了那么多年的ctrl+shift,他们就视而不见要改掉呢?

网友:
win10自带输入法和allegro冲突,总是莫名其妙死掉,禁用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明白,为啥用了那么多年的ctrl+shift,他们就视而不见要改掉呢?

中文输入法Shift切换中英文一直都有,去掉的是中文语言下的纯英文输入法,对程序员和游戏玩家极不友好。

虽然可以通过添加英文语言强制添加Win + Space切换的英文键盘,但还是搞不懂官方为什么一直不将纯英文输入法加回中文语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文输入法Shift切换中英文一直都有,去掉的是中文语言下的纯英文输入法,对程序员和游戏玩家极不友好。

因为他们是ppt三哥。连测试都能全部砍光,更不用说故意制造一大堆使用问题了。win>=8开始就各种bug一大堆,家用电脑天天关机感觉不出来,工作站/服务器7*24用很容易出现各种bug。explorer占用超过1gb内存,然后整个桌面挂掉(卡死),把整个系统拖死(cpu使用0%,但是ui响应要几十秒),必须得想办法打开ps指令干掉进程。dwm也是,打开程序一多,再开个新程序就得卡半天。ctfmon也是,占用300mb以上时可能出现输入法挂掉的情况,或者输入法完全没有响应。还有从来不更新的电脑出现过一次double free蓝屏bug,之前是操作ise,打开或者关闭时整个桌面一个劲的刷新。。输入法中英文可以说是最轻的bug了,好歹加个en-us,再设置好默认值(需要单独设的。。每次都要找半天),按alt+shift快速切换中英文。

网友:
qq拼音。或者win10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