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子类产品雷击的多少?

楼主(2023-06-18):
如题,想了解一下,电子产品,现在还有雷击的吗?二十多年前修电视时,经常有雷击的,大部分天线电源构成回路,我一个项目,和潜在客户聊天,客户说自动控制,一个雷就完了,很关心电子产品现在雷击概率

网友:
现在应该是建筑防雷做的更好,电网防雷更完善,架空配网更少。雷击危害就小了。

网友A:
普通的电器,安规认证中是为强制雷击测试强度的,一般1KV就能满足了。
户外的产品要求较高,一般是4KV/6KV,极个别的会要求到10KV。

网友:
西南地区雷击概率是南方好几倍,
山区比平原高的多,
室外使用场景也有关系,
低处环境,开关电源前面滤波器隔离变压器等等措施做好,安全系数自然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电器,安规认证中是为强制雷击测试强度的,一般1KV就能满足了。
户外的产品要求较高,一般是4KV/6KV ...

这个是感应雷,感应雷能量极低。楼主说的那种基本上是直击雷,直接雷打在电视天线上,下面电视会直接爆的。不说电子产品,就是机械产品也会被雷击后让活动连接部件熔在一起报废,有时候会被剧烈的热胀冷缩效应干崩裂,还有受到安培力炸飞的……

我看过最严重的直击雷,把并放的5个开关柜气化,现场地面一层20cm左右褐色浮灰,就是气化后沉淀下来的超细金属氧化粉末,墙壁和水泥地表面被烧成黑色玻璃状,据说还有一个值班人员失踪……

网友:
我住这一款区域是雷区,龙舟水时节经常打雷下雨。雷从来没有直接劈在我楼顶,就算劈也是离我们几百米地方,但每次打雷,我这个单元电梯都会坏,而连着的另一单元电梯从来没坏过

网友:
看地区。有些雷击频繁的地区就经常了。我们原来户外设备有的地区就就经常被雷劈。大部分地区几乎不会发生

网友:
电力系统在山上就经常看到被雷击,然后就停电了

网友:
以前那么多年,我家这里打雷没事,自从5月份雷击一次,好几家人都烧电器了。
前几天又打雷,虽然没烧东西,但是好几家人的空气漏电一体开关被吓得跳闸。
光让开关跳跳闸就够麻烦。

网友:
有,户外设备,珠三角最近天天打雷下雨。

户外电子、电力设备,端口与电源都要做防雷保护,还有高低温散热,高湿,防水防尘。

网友:
直接雷防不住的。靠避雷针硬抗。
能防得住的都是感应雷。
在绝对力量面前,还得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