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刚开始学ESP32,发现编译速度奇慢,正常吗?

楼主(2023-06-18):
开发环境是 VSCODE+ESP-IDF; 就一个闪灯例程,足足编译了9分钟,

bing ai问了好几次,也没有问到这个编译通常要多少时间。
如果只是编一个闪灯例程,你们一般要多久?

这货就这样,还是我的电脑不行了?配置是3年前的i5-9600K CPU 16G 内存。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改善?指点一下哦!

网友:
9分钟有点夸张,3、4分钟有可能,确实编译很缓慢,无论用什么开发框架
传说中用linux比较快,不过算了,我希望一辈子都不用接触linux,年纪大没那么多精力

网友A:
清空重编译了一下
CPU: 7700K

环境 espressif-ide,ccache,1100个文件
f:\Espressif\python_env\idf4.4_py3.8_env\Scripts\python.exe ……

Total time taken to build the project: 46,107 ms

后面只要不改config,再编译都是秒级别

网友:
用arduino框架10秒左右

网友B:
一般说来先把杀毒全关了,再试试

网友:
习惯了就好,我只能说,不要完全重新编译快很多的;

网友:
vscode+pio也就十来秒钟

网友:
是不是硬盘不行,有的编译吃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说来先把杀毒全关了,再试试

谢谢指点,关了后,只需要90秒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重编译了一下
CPU: 7700K

关了杀毒,编译只需90秒了,还想再提升一下。
请问,这个ccache,是怎么弄的,网上有教程吗?
==================================================
我看了下VSCODE里有个环境变量  IDF_ENABLE_CCACHE  是=1的,说的就是它吧。
==================================================
似乎明白了,只要不是按VSCODE 哪个垃圾桶图标进行全部清除,下次再编译就是秒级的了。

网友:
工作站也跑的慢,LINUX也慢,慢慢就适应了

网友:
第一次慢,编译过后以后再编译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