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供电的模块,如何控制它的电源开关?三极管还是可控LDO?

楼主(2023-06-19):
3.3V供电(100ma)的模块,如何控制它的电源开关?也就是使用的时候给他供电,读取数据完毕就断电,继电器功耗太大, 用三极管搭建,怕压降太大了  ,是否有使能端控制的LDO ?

网友A:
如果只要个可控的电源开关,用mos管就行,比如CJ23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要个可控的电源开关,用mos管就行,比如CJ2305

我输入3.3V  ,经过MOS管子,怕有压降

网友:
电流不大,用PMOS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输入3.3V  ,经过MOS管子,怕有压降

100mA用2305你测不到压降的,不用怀疑。
它只有几十毫欧的内阻。乘以100 mA,等于几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A用2305你测不到压降的,不用怀疑。
它只有几十毫欧的内阻。乘以100 mA,等于几毫伏 ...

哦哦  那还可以  我搞个测试版试验哈,谢谢大佬指导

网友:
反正都要LDO的话就用带使能的呗。

网友:
LDO带EN端的  才是你首选

网友:
RT9193-33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