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电池低电量提醒芯片

楼主(2023-06-19):
设备上有两串18650,需要一个低电量提醒的小功能,电量低了亮个灯(或闪)就行,有哪位兄弟用过现成的方案?
想过用运放或比较器搭,有低功耗的、便宜的也帮推荐一下,谢谢!
实在不想用单片机,下程序麻烦还费人工,成本要求比较严

网友A:
CN302,低功耗电压比较器,:http://www.consonance-elec.com/10.html

网友:
分压之后给一个类似 809之类的复位芯片,监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302,低功耗电压比较器,:http://www.consonance-elec.com/10.html

这个低功耗电压比较器挺方便 几毛钱一个

网友:
单片机应该更便宜,

网友B:
干什么几毛啊,我们用的国产的lm393每只7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什么几毛啊,我们用的国产的lm393每只7分钱

除了功耗高点  其他都挺好

网友C:
直接想到的是 431,但功耗没法太小。

同时感谢楼上推荐的 302

网友:
看了一下302电阻不太好设置啊

网友:
【淘宝】https://m.tb.cn/h.UAZyPJy?tk=v9uCdroTOji CZ0001 「航模 电池转接线 JST转平衡充插头 2S 3S 4S 5S 6S」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cn30x还是挺好用的,之前用过cn303,双路的,同时做电压过低和过高关断。

网友:
记得之前谁项目监测电池电量用的是电压方案,结果,发射的瞬间电压跌倒2伏左右又回去了,导致系统报警说电量低,后面就这么验收通过了。也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想到的是 431,但功耗没法太小。

同时感谢楼上推荐的 302

atl431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