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简单的贴片线,选择雅马哈的YS12F贴片机想听大家的建议

楼主(2023-06-19):
         先说说在这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个公司 还要整条贴片线。我以前一直打工在老板手下做研发工程师。我们这个产品线很小众我跟着老板干了接近20年。
其实产品也很简单主要是客户比较好利润也相对比较好一点。我们从一个大工厂的事业部 后面拆分出来, 到借别人公司运作 我们老板是业务和出资方 我负责技术和品质
我占股10%多一点。这家公司的法人出一条很简单的二手贴片线  我们投资人给法人固定的承包费 这样开始运作了几年。这几年这家公司的法人光收承包费就够买1条半
YSM10机器的全新 全自动贴片线了。他那条二手贴片机的线当时第1年就回本了。现在这家公司的法人跟我们投资人有一些纠纷。所以我就跟我们一起的另外2个同事注册
了一家新的公司来承接投资人的业务。 现在回头看几年前我要是去承接那现在就好很多了。可能也是性格和眼界问题吧。我没什么野心的一个人每天只顾做好自己的事。
要不是投资人跟法人闹翻我也不会去注册公司。
         新的公司由我 还有另外一个做研发的同事 以及负责采购和安排生产的同事一起注册。资金都是投资人出的。投资人负责业务 我负责日常运营和研发。我们原来的计划是
轻资产运营模式。SMT准备外发的但目前的订单状况客户都100套的数量在下。我们有些产品有3款不能排在一起的电路板组成。SMT贴片厂的最低消费按每款1000来算那就要
3000的加费了。这样每套产品贴片费用就30块了根本没法搞。 我们产品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就准备自己搞个简单的贴片线。我们最小零件0402 没有什么大芯片6*6的QFN48就
已经算大的料了。
        目前我们计划选择YS12F 理由是 这个机器一般是2012年左右的机器 应该还能用几年都没问题,毕竟有些20年前的机器都还在用。这机器大小零件都能打。我们最大的板
600MM长的板子也是可以打的。缺点:电动飞达比较气动飞达贵10几倍 料站只有40多站 有的产品需要打2次。目前报价在13.5万到15万左右。回焊炉目前想选择劲拓的8温区
目前主要有NS800ii大概5万左右 有台标2015年的要5万5 但不知到是不是标签改过的 但看炉膛很新。JTE800 15年的目前报价大概6万5.电动飞达的话我问了8MM最便宜的
1500一个大概配个25个 然后在加几个大飞达应该5万这样。  其他就是空压机和 半自动印刷机了 目前跟投资人预算的是全部26万搞下来。
         由于我们以前都是开发产品的,对贴片基本也就是试产去贴片机前面站一下的小白。所以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数量不多不是JLC贴更划算吗

网友:
太长了,没看懂,说重点,目前每个月有多少套板贴?多少个点?当地SMT厂家是多少钱一点点? 只打算贴自己的板,还是要准备接外SMT单,自己算算成本,养一条SMT线成本不少的。。。

网友B:
我理解楼主,有些单就100,200套的,外发都不够给开机费用的,不外发只能自己搞,jlc就比较勉强,因为很多问题没法解决。

以前我的做法是这些单不接,但是现在嘛大环境不好,不接就没单,接了就亏单,按照楼主这个算法,26w,多接几个单没多久就能平掉设备费用,不过人工楼主没算在内,可能有时就自己搞了,所以这没法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楼主,有些单就100,200套的,外发都不够给开机费用的,不外发只能自己搞,jlc就比较勉强,因为很多 ...

     是的我没算人工目前单还不多。我准备我们3个股东都学会开机。到时找个工人刷锡膏 上料 上板 捡板这些所以我就没算人工。等单多了再招一个开机的技术员。
我们公司还是要把重心放在 运营和研发这些上面。还有就是我们不能不接单客户是很好的客户合作了20年的经验看他不会让我们亏钱的。大小单都要配合接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不多不是JLC贴更划算吗

    我们太多自购料了 主要是一些车规的LED。我们还没试过嘉立创怎么搞这些自购料。还有就是有很多为了减少治具成本需要克服作业。我们用很多0.4厚的FR-4薄板都要做载具。我们产品款式很多都做就太贵了。

网友C:
之前一年回本是因为有人给你门固定的承包费了,并不是你们做单加工费节约下来的对吧。另外贴片厂家很多,价格和服务都不错的,另外开机费没你说的那么贵,五六年前差不多就有500工程费的,现在不要开机费的也很多,你要找到好的合作厂家。我们一个合作的工厂,不要开机费就是按照点数收钱,很多项目每次就做50套板子,差不多收400左右,还是包钢网的价格。服务也不错,我们的物料库存就直接放他工厂,他们给管理,自己再ERP里做好进销存的帐定期补充物料就行。另外一家价格还低,但是他们家发货的包装不行,用的很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一年回本是因为有人给你门固定的承包费了,并不是你们做单加工费节约下来的对吧。另外贴片厂家很多,价 ...

不用开机费,只按点数算,一款板400还包钢网?加工厂不亏本吗?你们是有别的批量大一点的单在他们那里做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太多自购料了 主要是一些车规的LED。我们还没试过嘉立创怎么搞这些自购料。还有就是有很多为了减 ...

请问,0.4厚的FR-4薄板,哪家PCB板工厂打样价格便宜?
最近正要做0.4薄PCB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开机费,只按点数算,一款板400还包钢网?加工厂不亏本吗?你们是有别的批量大一点的单在他们那里做 ...

量大的单也就是两三千的样子,去年做了二十几个单,贴片总费用两万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一年回本是因为有人给你门固定的承包费了,并不是你们做单加工费节约下来的对吧。另外贴片厂家很多,价 ...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出资方是我们的投资人 公司法人买了一条二手线  我们投资人一年给公司法人的钱就大于他买这条二手线都成本了。后面投资人总共几年支付给公司法人的钱足够配置一条100万的全新SMT线。
现在投资人跟法人闹矛盾了。我就在投资人的支持下注册了公司。 我目前寻找到的贴片工厂没有那么便宜。要是500一款我们就可以交出去做了省事一些。

网友F:
我的一款产品每年  贴 5000套。 费用再   3w 左右。  重来没考虑过 开smt线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0.4厚的FR-4薄板,哪家PCB板工厂打样价格便宜?
最近正要做0.4薄PCB板,谢谢, ...

0.4的板子要开载具 工厂一般说要开最少15个载具一个要算大概150块。贴片价格到跟正常板子一样。我们自己做就简单一些 打样一些厚一点的FR-4板垫上当载具。他们说有万能载具 但尺寸不能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一款产品每年  贴 5000套。 费用再   3w 左右。  重来没考虑过 开smt线自己做。。。

我们之前一年要大概做300张订单的产品 基本都在100~500这样的数量 。外发1000一款就30万了 其实我们包线费用也是这么多是包含一个技术人员工资的。之前没上是因为不懂SMT不敢去上。现在闹矛盾了外发成本太高所有就想自己搞台机器来学着做。以后要先去学开贴片机了。

网友G:
微信群里的供应商比自己员工听话,自己员工叼他两下就撂挑子了。使唤供应商比使唤员工完全不同的维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微信群里的供应商比自己员工听话,自己员工叼他两下就撂挑子了。使唤供应商比使唤员工完全不同的维度。

那是你有量,没量谁叼你

网友E:
请问各位网友,0.4厚的FR-4薄板,哪家PCB板工厂打样价格便宜?
不是贴片,只是要做0.4PCB打样,
最近正要做0.4薄PCB板,谢谢,

网友H:
看城市了,广东大部分地区,自己搞操心。
其他电子业不发达地方,有利润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网友,0.4厚的FR-4薄板,哪家PCB板工厂打样价格便宜?
不是贴片,只是要做0.4PCB打样,
最近正要做0.4薄 ...

我们供应商在惠州 张先生 18025119491

网友:
单从经济角度,自己养一条贴片线是不划算的,产能也不来。
优点是临时加急的小门单自己可以随时安排生产(当然效率高不会高)。
光是飞达就是不小的开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城市了,广东大部分地区,自己搞操心。
其他电子业不发达地方,有利润空间。 ...

我们在东莞 镇上的贴片厂大概有3家。我都去了但算下来价格都比较难搞。有一家环境很好无尘车间全新雅马哈设备 全新劲拓10温区回流焊 但报价2千多一款 一个月30款工单 加工费就6万多了。 我们的订单起订量太小了。但话又说回来不难搞客户就随时可以选择别家来配合。我们只有把难搞的东西搞顺了。

网友I:
嘉立创不是有smt小批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嘉立创不是有smt小批量吗?

jlc  smt  还不是很便宜。   而且个性化服务很小。  所以 大部分 smt 我们都是本地在做。  价格一般, 但是可以跟着流水线 监督生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有量,没量谁叼你

把养人的工资奖金给小外协,外协保证屁颠屁颠的。
现在大环境不好,小外协只要有利润小单也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嘉立创不是有smt小批量吗?

    今天我试着请同事下个嘉立创的SMT 贴片单。结果搞了半天 在下单系统中搞零件坐标 BOM 然后自供料还要上传规格书一个下午还没搞完。
然后目前算出来50片板子也要500块的费用。另外下单后3个月内返单免治具费 超过3个月重新算钱。但我们产品有的10年了都在做 几年做一次
的都有。所以感觉嘉力创也不太适合我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一年要大概做300张订单的产品 基本都在100~500这样的数量 。外发1000一款就30万了 其实我们包线 ...

这么多款板子,你们是得自己搞个产线了。而且搞了产线之后,就敢设计更多的板子。
我猜你们公司有点类似长江智动。他们是有生产线的,你们暂时没有。

网友:
这点量,根本没必要自己开线。

网友:
回流焊环保要过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一年要大概做300张订单的产品 基本都在100~500这样的数量 。外发1000一款就30万了 其实我们包线 ...

排放太臭了,我们只是贴样板,都受不了。 小批量想都不想就外发。

jlc一分钱一个点,如嫌jlc的料贵,还可以自己寄料。 才10元左右一种换料费, 自己搞人工钱都不止这么少。        超大批量还可找其他贴片厂,0.006一个点都给你干。  且珠三角很容易找到三五公里内的贴片厂,方便得很。

我算过了,咱工程师人工费贵!少于2万个点的产线,都不值得自己开机。
   你买的这台估计实际只能贴到12000左右。 开机期间省的贴片费都不够自己的工钱(一天8小时的产值除去各种成本,不够工钱!)。   更不算闲时还要养个人、租厂地。 还有万一臭到别人,别人投诉环保就惨了。

另:外发1000一款,哪家报价这么贵? jlc都没那么贵吧?  如果是jlc也这么贵,说明你的料特别多, 自己搞也不省时间的---- 开贴片机不是那么省心的,自己去找家贴片厂跟单半天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把养人的工资奖金给小外协,外协保证屁颠屁颠的。
现在大环境不好,小外协只要有利润小单也接的。 ...

有认识的就介绍一个呐,反正我搞了10年,没找到一个省心的。

有时就算给多一倍的加工费,人家一样给你排到一个月后。这就是小单的待遇。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有认识的就介绍一个呐,反正我搞了10年,没找到一个省心的。

有时就算给多一倍的加工费,人家一样给你排 ...

本坛坛友九哥就是做SMT小单的,2019年在他这里贴过一款20pcs板子(2X2拼),价格合理,效果也不错
我这珠海金鼎附近也有一个做SMT的小厂,能贴BGA但没有X光机要外发出去照,其他贴片都OK,经常来问有没有单。报过2次价,交期和价格都还不错

网友:
自己做生产线,排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在家用迷你SMT炉子自己烤两块板,都一定要放在阳台,关死阳台门才敢开机,等加热完再过10分钟才敢开门。那个味道大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排放太臭了,我们只是贴样板,都受不了。 小批量想都不想就外发。

jlc一分钱一个点,如嫌jlc的料贵,还 ...

         排放这个我们以前公司的回流焊接烟道然后排出去应该是没加装过滤器的。在车间和外面也没闻到有什么味道。我目前还没找人设计烟道到时装个净化箱看看有没什么用。附近都是工业厂房 但隔马路
对面的小区只有50米应该不至于飘那么远吧。
         我们板子除了比较薄有很多FR-4 0.4MM板厚的,零件很简单。 但我找的好几家SMT厂家都没有少于800一款的甚至一家报价2400一款治具都是另算。嘉立创的贴片我拿了一款产品去计算了一下价格50片
要双面贴零件的板加工费算出来大概500这样吧。材料并没什么就几个二极管然后和一些电阻是嘉立创提供。然后下单系统要工程才能搞定 不懂技术的生产管理人员估计很难搞会这个下单系统。
        其实我至今都不懂得他们SMT报价按点怎么算的。因为以前包贴片线的不用计算贴片费用 所有没怎么算经济账。但我只知道用包线1年的钱去购买一套简单贴片线应该是划算的。如果做贴片加工我们配置的这种
产线很难赚钱。
     厂租这些还好因为就算我们没有加贴片线厂租还是那么多。只是场地现在挤了一些。其实感觉最难的是人如果找个专人开机估计需要8000~10000的工资。目前公司日常开支预算有限还没办法找专职的人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认识的就介绍一个呐,反正我搞了10年,没找到一个省心的。

有时就算给多一倍的加工费,人家一样给你排 ...

找小厂,长期合作。
别看不上小厂甚至作坊厂,你自己建流水线质量还赶不上他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本坛坛友九哥就是做SMT小单的,2019年在他这里贴过一款20pcs板子(2X2拼),价格合理,效果也不错
我这珠 ...

那个9哥,在深圳吗,还是在珠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放这个我们以前公司的回流焊接烟道然后排出去应该是没加装过滤器的。在车间和外面也没 ...

你看下32楼坛友的回复,隔马路对面的小区只有50米,刮顺风向的小风的话,绝对被你们臭得受不了。  经常被这样臭,肯定有人报警举报

我租的一间仓库附近都经常闻到回流焊炉排的臭味,不知是从哪飘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9哥,在深圳吗,还是在珠海?

以前贴片东西都发到深圳

网友:
江苏常州这边的可以找我

楼主:
               机器已经买回来装上了连续搞了2周我们2个合伙人都是23点下班快顶不住了。虽然很多朋友觉得还是外发比较省事但我们产品的性质外发不太好实现,还有成本也难以接受。

           回流焊还没接烟道准备在玻璃窗开个口排出去。

       空压机还是比较吵的准备做个小的隔间。
       今天看了贴片机的编程,其实感觉不算难。我们缺的是生产经验。我们做0.4的FR-4软板很多 很多载具没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省钱的妙招可以少做载具。
       锡膏我们准备选用唯特偶的高温锡膏 不知道大家有用过没。
            另外gerber 导出坐标的软件请问大家有没用得比较顺手的今天180个LED 240个电阻位置全部手动输入太慢了。我们有单片的电路板设计原档
    但排版后这些坐标都是不规则的排布的。

网友:
雅马哈的YS12F贴片机,效果不错

网友L:
这一套总成本要多少?把排放问题解决了应该就没啥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机器已经买回来装上了连续搞了2周我们2个合伙人都是23点下班快顶不住了。虽然很多朋友觉得 ...

你们买的这台二手YS12F花了多少钱?含几个飞达?

网友M:
好多人没玩过所以瞎算的成本可谓牛唇不对马嘴,这么小的规模能用起来本身也是艺术的体现。其实产品在于可控,自己搞一条拉只要是能动起来百利而无一害,关键是开始理解什么叫可控,然后下次再搞就少了盲目多了实际,再说成本也不是按点算的,按点算一般来说是一种综合的报价而已。好多东西是那些认为在啥地方贴个零件多少钱的的人永远都不可能理解的,这才是买设备的真实意义,而不是有几个飞达。这和我们靠搬铁为生买个加工中心后实际刀具夹具花的钱比加工中心多多了的概念一样,后来再买至少是4台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买的这台二手YS12F花了多少钱?含几个飞达?

     YS12F是14万5 ,飞达8MM 我们买了20个1700  12/16MM的我们买了6个3000一个 .我们买的价格不是最低价格。因为我们需要培训服务。 如果不要培训服务肯定价格能再低一些。我们派了一个研发工程师学了2天基本能开机了。
其实开贴片机并不难 研发工程师的有电阻零件的基础 自己画的电路板 知道怎么和BOM相结合做程序。我们目前就是提升制程的良率。比如刷锡膏品质很关键  回流焊也很关键。为此我们又买了一个二手的炉温测试仪。

   我们目前最紧迫的是,积累制程经验,提升良率。 目前占用研发工程师其实是比较浪费的后续应该会考虑招一个SMT技术员。毕竟新产品的持续开发比生产制造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一套总成本要多少?把排放问题解决了应该就没啥问题

   排放问题我也比较担心,其实我之前工作的工厂SMT全部都没有净化设备的。但他们都有在车间做吊顶。烟管隐藏在吊顶里面没那么显眼。而我们车间没做吊顶 一眼就能看到设备排气管道向外排气  所以我还是计划装个净化箱
我目前没装外排管道实验了一些产品味道还是没有太大的味道的。

网友:
这和我们靠搬铁为生买个加工中心后实际刀具夹具花的钱比加工中心多多了的概念一样,===对!!!有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一套总成本要多少?把排放问题解决了应该就没啥问题

贴片产线大概一共花了30万这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好多人没玩过所以瞎算的成本可谓牛唇不对马嘴,这么小的规模能用起来本身也是艺术的体现。其实产品在于可控 ...

说到品质,那楼主的这套设备还是差远了,  烤元件的设备没有、连AOI也都没有,做加工的小厂配置都好得多,好多小厂都有在线双AOI, 且炉温是刚过别人的板子的,接着过相同工艺的我的板子,过炉风险比自己搞的好多了。          楼主拼尽努力,很可能都达不到SMT行业的平均品质。

最好的贴片解决方案是找一家5公里以内的厂, 愿意在他贴片的时候,你能坐他办公室或走廊工作的那种。 这样带上自己工作用的笔记本,拉着物料过去,验首件ok后,自己就可以忙自己的工作,十多分钟跟一下品质就行。 万一有品质问题,按500元一小时算中途停机费用。

我们的贴片加工就这样找了一家一公里不到的贴片厂解决了,爽歪歪!        比自己买设备搞爽了一万倍。

网友N:
楼主30万不算简易了吧? 我理解的简易线是10万内。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到品质,那楼主的这套设备还是差远了,  烤元件的设备没有、连AOI也都没有,做加工的小厂配置都好得多 ...

          烤元件的设备我们是有的。一个70寸的干燥箱这个不贵不到2000块。我们做LED产品多年不可能不配这个的。我们车间不是无尘车间但配了空调和除湿机。AOI我们一直没这个打算要2D的感觉作用不大3D的买不起。
但SPI我们有可能会加因为刷锡膏的检查非常重要。附近的加工厂我们都走过设备管理精良的价格很高。价格便宜的一个老板一个工程师 品管都没有一个 也没看到检测设备。另外我们产品尺寸经常超过500MM 不好配自动
印刷机所以我们用手动的。
          我们这个模式以前已经运作了6年,只是以前我们是每月固定给包线费。当时包线的设备比我们这个还差 也都生产顺利。当时唯一出过的问题就是湿度环境没有控制造成的LED的品质不稳定。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基础上
做了设备的提升 只是说人员生产经验我们还不足差在软实力上。

网友C:
花个大几千招个操机的,比你这样搞省心。另外贴片机直接放楼板上?你确定楼板的载荷够么?我们当时是平铺钢板均匀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30万不算简易了吧? 我理解的简易线是10万内。

     10万多应该也可以配。找个5万多的贴片机 4万的炉子 气动飞达也很便宜100多一个 10万出头肯定可以。我说的简陋是相对于比较正规的贴片厂。人家无尘车间 自动印刷机 3D SPI 几台贴片机组成的高速线。另外自己投资创业的话
找别人贴订单稳定了再自己投产线这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个大几千招个操机的,比你这样搞省心。另外贴片机直接放楼板上?你确定楼板的载荷够么?我们当时是平铺钢 ...

      是的我也在考虑招操机的。不然新产品进度被拖着。我们投资人也跟我讲了我们以前服务的台湾工厂 当时就是因为楼板载荷的问题建了新厂房。但当时使用的是松下的旋转头那种贴片机那机器一开楼板都在动。
YS12F是小型范用机运作起来很轻柔的。我们摆放也是靠着大梁来摆放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10万多应该也可以配。找个5万多的贴片机 4万的炉子 气动飞达也很便宜100多一个 10万出头肯定可以。 ...

     主要是对贴片机这块陌生,我觉得只要贴片机选到合适的就好。 炉子我不知道为啥要4万那么贵的,很久以前在深圳我们是手贴(10几个妹子拿着吸管在贴),炉子嘛就是一个5温区的低端炉子,当时生产(电动车控制器,没有什么BGA之类的器件)过出来也没有什么不良品。 所以我的设想是一台贴片机+个几k的炉子,一个工人手动刷锡膏+捡板子就可以了。  其实钢网厚度开好刷锡膏刷好,我觉得过啥炉子问题都不大。
     一直想搞台中低速二手机,就是没有熟人懂行,就担心买回来一堆废铁。现在的加工厂,也不好去问人家什么机器好省事,一问人家就觉得你不想给他加工了。能自己贴还是好处多多的,自己的板子想什么时候贴就什么时候贴。现在都说行情不好,但是我周边的SMT厂家都忙不过来,搞不懂什么情况。 哪些说JLC的只能说是不缺钱的主,或者说产品暴利的很,JLC的价格比加工厂起码贵3倍
    楼主多分享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主要是对贴片机这块陌生,我觉得只要贴片机选到合适的就好。 炉子我不知道为啥要4万那么贵的,很久 ...

        我们生产LED相关产品所以炉子对我们很重要,应该主要看生产什么产品吧。我们以前工厂用的科隆威的8温区炉子。我们当时想找一个劲拓的8温区 因为劲拓在国内占有率最高。但没找到合适的二手炉。后面设备商说有一台17年买来没有用的浩宝10温区 我们就买了。
外发有外发的苦。小众产品很多都没办法很正规的生产 比如上不了自动印刷机 板子太薄要做很多治具等。自己搞刚开始苦一点技术经验积累好了就好了。你想找中速机 其实不难的 雅马哈 三星  JUKI 各个价位都有 。我前2月天天跑二手设备商所以还看了比较多的机器。
我会持续分享的。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I:
嘉立创不是有smt小批量吗?

JLC的小批量SMT根本只针对研发几片十几片的,几十到几百片的价钱就太离谱了,考虑一些扩展料,综合贴片费平均5倍,我贴过几次就怕了

网友M:
其实好多想法都不对,一个是花了钱建立了生产条件总在计算啥时候回本,一个是总在计算如果外协贴片如何的不值。就建立生产线来说,如果没有特有经验的人主持,肯定要交好多学费,并且遵循不进则退的原则,日后的投入还会不断增加,再说这么小的一种规模根本也不能辅助开发。柔性制造投入是很大的,认为不值的说明手里没管过几个人,不知道人的开支才是最大的,不知道干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人干的,赔也好赚也罢其实是一种驭人之术。万事都有干了赔钱,干了生存,干了挣钱的几种阶段,但想干和干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好多想法都不对,一个是花了钱建立了生产条件总在计算啥时候回本,一个是总在计算如果外协贴片如何的不 ...

      目前运行还好8月打了15款板子。9月预计会打30款左右的板子。差不多一天打一款吧。目前品质还比较不好板子太薄 过回流焊的时候容易弯曲造成芯片空焊,目前在做一共万能的过炉支撑治具。品质不好返修率高就会浪费人力。我们本来人就少。
所以目前还没办法脱身来搞开发。一路走来是很辛苦但我觉得如果SMT是为做自己的产品服务的 其实自己建一条线还是可以的 当然前提是做小批量。但如果想通过SMT制造创造什么利润那就不行毕竟只有1条线并且现在外面贴片加工的整体缺单严重。

网友:
自己贴,物料要成本,人员要成本,随时有环保检查,量不大,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运行还好8月打了15款板子。9月预计会打30款左右的板子。差不多一天打一款吧。目前品质还比较不 ...

我也很惨,每月用量一两百的板子几十款,每月几款还要持续一两年,到时过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