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计划支持基于数据库的元件库

楼主(2023-06-19):
我正在评估从AD迁移到EasyEDA专业版,目前遇到的困难是AD的database library无法有效导入。

我的DbLib里面有大概30k原件,数据库是sqlite格式,包含了原件的各种主要参数:

CREATE TABLE "Capacitor - Aluminium Nichicon SMD" ("PartId" VARCHAR(255) PRIMARY KEY, "Value" VARCHAR(255), "Comment" VARCHAR(255), "Part Number" VARCHAR(255), "Manufacturer" VARCHAR(255), "Description" VARCHAR(255), "Supplier 1" VARCHAR(255), "Supplier Part Number 1" VARCHAR(255), "Footprint Ref" VARCHAR(255), "Footprint Path" VARCHAR(255), "Library Ref" VARCHAR(255), "Library Path" VARCHAR(255), "ComponentLink1Description" VARCHAR(255), "ComponentLink1URL" VARCHAR(255), "ComponentLink2Description" VARCHAR(255), "ComponentLink2URL" VARCHAR(255), "ComponentLink3Description" VARCHAR(255), "ComponentLink3URL" VARCHAR(255), "TemperatureRange" VARCHAR(255), "Tolerance" VARCHAR(255), "Voltage" VARCHAR(255), "Supplier 2" VARCHAR(255), "Supplier Part Number 2" VARCHAR(255), "Footprint Ref 2" VARCHAR(255), "Footprint Path 2" VARCHAR(255), "Footprint Ref 3" VARCHAR(255), "Footprint Path 3" VARCHAR(255), "Price" CURRENCY, "Type" VARCHAR(255), "Device Package" VARCHAR(255), "Ripple Current" VARCHAR(255), "Impedance" VARCHAR(255), "Lifetime @ Temp" VARCHAR(255));
INSERT INTO "Capacitor - Aluminium Nichicon SMD" VALUES('CAN000','22uF','="Value"','UWP1A220MCL1GB','Nichicon','CAP ALUM 22UF 20% 10V SMD','Digi-Key','493-9812-2-ND','CAP ALUM 6.6MM','Footprints/Passives.PcbLib','Polarised Capacitor','Symbols/Passives.SchLib','Datasheet','http://nichicon-us.com/english/products/pdfs/e-wp.pdf','Digi-Key listing','http://digikey.com/product-detail/en/UWP1A220MCL1GB/493-9812-2-ND/2550781',NULL,NULL,'-40C ~ 85C','20%','10V',NULL,NULL,NULL,NULL,NULL,NULL,0.2541,'-','Radial, Can - SMD','33mA','-','1000 Hrs @ 85C');
INSERT INTO "Capacitor - Aluminium Nichicon SMD" VALUES('CAN001','22uF','="Value"','UUP1C220MCL1GS','Nichicon','CAP ALUM 22UF 20% 16V SMD','Digi-Key','493-9545-2-ND','CAP ALUM 6.6MM','Footprints/Passives.PcbLib','Polarised Capacitor','Symbols/Passives.SchLib','Datasheet','http://nichicon-us.com/english/products/pdfs/e-up.pdf','Digi-Key listing','http://digikey.com/product-detail/en/UUP1C220MCL1GS/493-9545-2-ND/2550391',NULL,NULL,'-55C ~ 105C','20%','16V',NULL,NULL,NULL,NULL,NULL,NULL,0.297,'-','Radial, Can - SMD','37mA','-','1000 Hrs @ 105C');

网友A:
可以用AD导入dblib,然后再用脚本批量放库在原理图和PCB,EDA帮助文档有写怎么自动批量放置库转ASCII,然后导入ASCII提取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D导入dblib,然后再用脚本批量放库在原理图和PCB,EDA帮助文档有写怎么自动批量放置库转ASCII,然后 ...

但这样转换为普通库就没有数据库的优势了。

用数据库的话优势是一个系列的原件用相同的的符号和封装,更新参数只需要在数据库里面更改。

转换为普通库的话,以村田GRM系列为例就是1800多个原件,一个一个改参数或者符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B:
怎么会有这么多元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这么多元件库?

国外只要是规范一点的大厂都是这么做的,每个MPN对应一个库元件。

大多数人还是从库里面选个“电阻”,然后改成“100”、“4.7k”。这样手动更改参数容易出错,不利于量产质量管控,元件生命周期管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外只要是规范一点的大厂都是这么做的,每个MPN对应一个库元件。

大多数人还是从库里面选个“电阻”, ...

学习了,你用的是AD吗?每次增加新的元件,是不是要重新编译一次集成元件库?

网友:
哪里有allegro的cis 库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外只要是规范一点的大厂都是这么做的,每个MPN对应一个库元件。

大多数人还是从库里面选个“电阻”, ...

国内的稍微有点规模的电子公司也是这么做的,手动改只有小公司才会这么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稍微有点规模的电子公司也是这么做的,手动改只有小公司才会这么干 ...

AD 专业版的,离线版都是基于数据库。SQ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你用的是AD吗?每次增加新的元件,是不是要重新编译一次集成元件库? ...

是AD,添加元件不需要编译库,直接在数据库内添加,然后AD内刷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 专业版的,离线版都是基于数据库。SQLITE

遇到跟楼主同样的问题,不管是ALLEGRO 的CIS还是AD的CIS,要转到嘉立创的EDA的CIS,最好有快捷的方式来转这个CIS,如果得重新建一套的话会疯掉,阻力很大。

楼主(2023-11-07):
几个月过去了,有没有进展?

网友:
我是从ad转allegro,封装库都是转过去的,原理图库手撸,心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个月过去了,有没有进展?

专业版客户端就是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版客户端就是数据库

能详细说明下吗,是否支持AD的DBLib导入?
后端Access .accdb和sqlite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下吗,是否支持AD的DBLib导入?
后端Access .accdb和sqlite都有。

你加我微信dingqiu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