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JLINK能自动烧录和加密芯片吗

楼主(2023-06-19):
说来惭愧,jlink用了多年了,但是只是研发调试,最近自己搞了个产品批量生产,想用jlink来进行批量自动烧录并加密,能实现吗?芯片是STM32G030,在KEIL里可以下载,但好像没有加密选项。

网友A:
你可以买个脱机下载器,自动下载并加密的,如果自己搞,可以自己调用jlink的dll库。当然用官方jflashlite也很方便,论坛之前有人做过教程,一直在用很方便,但是加密好像不行,加密理论上可以自己的代码写加密位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个脱机下载器,自动下载并加密的,如果自己搞,可以自己调用jlink的dll库。当然用官方jflashlite也 ...

脱机下载器知道,以前生产上都是用的。现在是自己搞的东西,还没买这个。如果不能直接加密,只是单纯烧录,我用keil也觉得很快很方便,直接一个F8快捷键就实现了。程序里加密没搞过,主要是也不是什么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想着就简单通过禁读写位加个密就行了,别让用户简单直接就读取固件就行了。

网友B:
ST-LINK Utility软件可以,你试试。菜单里有个Automatic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 Utility软件可以,你试试。菜单里有个Automatic mode

对,我想起来了,这个以前用过,我有个V2版本的st-link,不过我记得这个速度是比jlink v9慢不少。我先试试吧

网友C:
用JFLASH就可以,一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JFLASH就可以,一键完成。

能不能指点下,jflash我下的有,摸索了不知道怎么设置自动下载和加密,还是的手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个脱机下载器,自动下载并加密的,如果自己搞,可以自己调用jlink的dll库。当然用官方jflashlite也 ...

这个lite软件怎么只有一个擦除的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lite软件怎么只有一个擦除的按钮

下面那个Program Device那么大一个按钮,你看不到嘛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1595-1-1.html
参照这个帖子

网友:
另外你看jflashlite这个界面是可以指定Prog addr也就是编程地址,选择STM32芯片型号的时候,同型号的芯片会有两个型号,其中一个带(allow opt bytes),我猜测可以做一个bin文件,直接写入到选项字节的地址实现加密的,但是我们的代码不需要加密,后来就没测试。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Program Device那么大一个按钮,你看不到嘛

我勒个去,这个按钮太霸道了,我竟然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指点下,jflash我下的有,摸索了不知道怎么设置自动下载和加密,还是的手工点 ...

使用JFLASH下载程序,每次自动加密设置:
勾选Option -> Project settings -> Production -> Secure chip -> 确定

单击target —> Auto(F7) 即可完成下载程序和加密操作,在JFLASH界面下,直接按键盘上的F7可以一键完成。

网友:
小批量产品,几十元的原子的下载工具,配合自己自定义的密钥,一般般情况也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JFLASH下载程序,每次自动加密设置:
勾选Option -> Project settings -> Production -> Secure chip ...

我这个没这个选项可以勾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这个选项可以勾选,

刚看了下STM32G0好像不能在JFLASH中设置读保护,你可以在代码中加入调用设置读保护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 Utility软件可以,你试试。菜单里有个Automatic mode

昨天试了下,包括现在这个软件的升级版STM32CubeProgrammer,确实可以实现自动烧录和ob选项,但是总是烧几次就死了或者软件直接退出,效率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试了下,包括现在这个软件的升级版STM32CubeProgrammer,确实可以实现自动烧录和ob选项,但是总是烧 ...

我用STM32 ST-LINK Utility+山寨版STLINK2,自动烧录没遇到死机的情况。可能你要换个电脑或者烧录器。一劳永逸就买个离线烧录器,曾经用过300块还带屏幕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STM32 ST-LINK Utility+山寨版STLINK2,自动烧录没遇到死机的情况。可能你要换个电脑或者烧录器。一 ...

嗯,哪种方块盒子,带个屏的脱机烧录器很好用,以前公司生产上很多。

网友:
只用jlink是实现不了的,可以直接在代码里面加密,用jlink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