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个骚操作,数字万用表不能去测量自身的电池电压?

楼主(2023-06-19):
据说测了会把万用表自己烧坏,什么原理?医者不能自医?

网友:
非隔离电源,目测 GND 间有压差

网友A:
如果是指针表可以把电池拿下来直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指针表可以把电池拿下来直接测

我改标题加上“数字”万用表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可以量测啊,你先保证黑表笔别碰9v正

网友B:
想不通原理,但是又不敢試

网友C:
用已知推测,是因为要测正负信号,黑表笔接的是1/2电源,黑表笔接电池负极,1/2电源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通原理,但是又不敢試

我用890炮灰表试了下,居然没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890炮灰表试了下,居然没坏

那么测量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测量结果呢?

显示超量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已知推测,是因为要测正负信号,黑表笔接的是1/2电源,黑表笔接电池负极,1/2电源可能损坏。 ...

两个表笔都是黑色的吗?

网友:
看了帖子,忍住好奇没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表笔都是黑色的吗?

一般都是 一红 一黑 表笔呀 ,黑色默认com 端;
我上面的回答是推测,不是结论;
没有查阅相关资料,就是凭借现有认识推断的;

网友F:
看图吧,黑表笔浮地,直接接自身电池就把浮地干没了,轻则无效,重则烧表。

左侧9205,测量右侧70C的黑表笔电位,测量基点是70C的电源负极。
70C开机前黑表笔电位为零,开机后dc档,电位2.1v左右,妥妥浮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吧,黑表笔浮地,直接接自身电池就把浮地干没了,轻则无效,重则烧表。

左侧9205,测量右侧70C的黑表 ...

不然数字万用表怎么测负电压呢

网友G:
这个帖子属于闲的难受级别的,这人要多闲才会去做这种尝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属于闲的难受级别的,这人要多闲才会去做这种尝试啊。

在隔壁论坛看到有人这样测 烧表了才有这个帖子。
用优仪高万用表测量它自身带的9V电池电压后万用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