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31输出奇怪波形,电流最大只能到1.5A,有建议的吗

楼主(2023-06-20):
第一次使用这些DCDC芯片

12V输入,8伏输出
原理图是这个

输出的波形

正常波形应该是这样

测试时,电流只能输出到1.5A,没法3A输出
这个问题,是PCB布线问题,还是元件选择问题?

网友:
一般查一查电感,需要是功率电感,个头大一些的

网友A:
波形正常啊,哪里奇怪

网友:
干掉en分压,太低保护了。你看到的12v不一定是12v。

网友:
都不喜欢在输入端加小电容吗?我之前做DCDC,也是不加小电容,然后输出纹波达到1.2V,特别是电流大的时候!不管在输出端加多少电容都无法滤掉,最后在输入端加个0.1,立马到0.2V之内……从那之后我输入端就一定加个小电容,如果严格一点,再加一个更小的。楼主的情况有点像,输入端加个0.1或者0.01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正常啊,哪里奇怪

第一个图

网友:
感觉看起来像是电感电流过大被限流了,TPS54331是逐周期电流保护型的DC-DC,建议加大电感试试看,测一下COMP引脚的波形看看

网友:
先看12V供电功率是否够,再看电感参数,电流得4A以上才够。

网友B:
你的PH脚波形图,第一个图是空载或者轻载(负载<100mA)的时候才是那个波形,只要负载电流大于100mA就应该是第二个图。另外满载3A的时候估计芯片温度在80度以上,还得注意散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

第一个是轻载波形,电感断续模式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H脚波形图,第一个图是空载或者轻载(负载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轻载波形,电感断续模式的波形

确实如楼上两位老大说的,加大负载波形就正常了。功率出不来,换一个电源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