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手工焊接排针 可否一半朝向板子正面,一半朝向板子背面?

楼主(2023-06-20):
如题,同一个位置的 排针,  有些场合需要 排针脚向上焊接, 有些场合 需要排针脚向下焊接,   有些场合需要不焊接排针

这种情况比方说我做一次性做100-200个单小批量, 可否要求  其中 50个向上焊接排针, 50个向下焊接排针  剩下100个不焊接排针?

不然就要下三个单了 ,那PCB 和工程费都是按多次来计算了

之前都是 排针自己回来焊接的,但是清洗太麻烦了,所以想着 SMT直接把排针也给干了

我觉得适当加点换料费,或者这样算两个器件焊接也行, 否则 工程下单三遍 ,那PCB 和换料费 还有工程费都安多次来收了      (PS 板子8层 物料也比较多  多个单的话 ,成本略高了)

网友A:
可不可以做成贴片排针上下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做成贴片排针上下都焊?

那就是八爪鱼状了

网友B:
工程费就是干这事的呀,不同的焊接要求得出不同的工程资料,人家多干了活总不能不给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费就是干这事的呀,不同的焊接要求得出不同的工程资料,人家多干了活总不能不给钱吧。 ...

对的呢  可以针对同一个板子   多收工程费

比方说 板子上有100个器件  只有一个需要调整    但是 器件更换费是10块一个   ,

如果我 重复下了3个订单 ,  那剩下99个芯片X10元 就得重复收3次了,  而且PCB 的特殊工程费  8层板工程费  小过孔费 也得 重复收3次

如果可以一个订单 接受 焊接定制,   那 我哪怕这个定制的地方 多收一些手续费(哪怕  多一个方向多100元, 那3个方向也才 300元对吧)  也比上面 重复下3个订单便宜的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费就是干这事的呀,不同的焊接要求得出不同的工程资料,人家多干了活总不能不给钱吧。 ...

对了 古大师 可能 理解错了

我这个板子  是接插件  手工焊接的部分的排针  需要调整
并不影响 普通SMT  ,最多影响波峰焊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古大师 可能 理解错了

我这个板子  是接插件  手工焊接的部分的排针  需要调整

有一种办法可以考虑:板子上面用超薄贴片排母,板子中间开槽,这样排针从上从下都可以插。。下面的用长点的排母。或者,还可以找沉板的排母,这样SMT之后比板子厚一点点。

焊排针,备注一下方向和数量,JLC应该可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呢  可以针对同一个板子   多收工程费

比方说 板子上有100个器件  只有一个需要调整    但是 器件 ...

我只能说JLC就是通过高度流程化来压低成本的,稍微有点不跟流程走的需求,他们的处理成本反而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古大师 可能 理解错了

我这个板子  是接插件  手工焊接的部分的排针  需要调整

你要考虑一个人工出错的成本啊,下面焊接工人都是编好程的机器人,你给个不一样的需求下去他们很容易忽略掉,按原有习惯给你全焊一边去了。

网友:
这个操作如果是一个订单,几种焊法,出错的概率会非常大。

网友:
有点鲁智深买肉的感觉。。。

网友C:
感觉还是 不焊接, 发回来 自己焊接吧。  50个很快的, 酒精洗洗也很快

网友:
这个数量建议板子回来之后几个同事一起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 不焊接, 发回来 自己焊接吧。  50个很快的, 酒精洗洗也很快

  焊接还好
就是清洗是头大

用酒精会有白雾   用洗板水 又太伤身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接还好
就是清洗是头大

先用洗板水泡个10分钟左右,让线路板的焊接残渣发白,不要洗直接捞出来,再用超声波加酒精洗,这样没几下就能把残渣震下来了,但是焊点还不是很干净,洗好后再放到干净的酒精那里刷几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洗板水泡个10分钟左右,让线路板的焊接残渣发白,不要洗直接捞出来,再用超声波加酒精洗,这样没几下 ...

你是整个板子泡到酒精和洗板水里的?
不会损伤器件吗?

酒精我没买99,因为99的酒精都是工业的怕对人不好
买了95的酒精   洗完后  用热风枪吹一下  让泛白消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整个板子泡到酒精和洗板水里的?
不会损伤器件吗?

一般的都没关系,有些按键不能泡洗板水,那就洗好后再焊接,手工焊接残留的松香酒精随便一洗就可以了。

     酒精买的是分析纯 (无水乙醇,浙江三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大概是1瓶500ML,8-10元)这个和白酒的味道一样,有些味道很冲的不要买。

     发白主要是锡浆里面助焊剂的残留物比较顽固,单独用酒精没洗干净造成的。自己焊接松香的残留物酒精随便洗洗就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都没关系,有些按键不能泡洗板水,那就洗好后再焊接,手工焊接残留的松香酒精随便一洗就可以了。

之前洗板水渗到 TF卡槽里过, 卡槽就不行了 估计是塑料化了

你说得酒精我回头买一瓶试试看

网友:
这个活,要么板子回来自己焊排针,要么分3个订单下。没有别的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