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可拆卸电池即将回归

楼主(2023-06-21):
前两天,手机圈一则重磅消息公布:欧洲议会以 587 票赞成、9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新电池法》的协议。

新电池法协议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对于电子产品来说,所有消费电子产品中的电池都应该让用户拆卸与更换,其中包括了我们日常中使用最多的手机产品,换句话来说,手机可拆卸电池这件事可能会在欧洲重新回归。

网友:
利好电池行业

网友:
这个我觉得有点没必要了,现在更换手机不是因为电池不行了,而是软件越用越卡。现在手机也可以更换电池,只是去正规售后很贵。

网友A:
能换电池的话,防水不好做吧

网友B:
体积变大了,这个可能还真不适合手机,其它的设备相对来说没问题,因为体积重量是次要的

网友:
原来欧洲也是一群外行拍脑门就定方案了。

网友:
支持能换电池.

网友C:
感觉没必要,以前的手机超级容易漏电,不安全,万能充这种也有很多隐患,而且现在快充真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必要,以前的手机超级容易漏电,不安全,万能充这种也有很多隐患,而且现在快充真心方便 ...

为什么使用万能充?

使用原装充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变大了,这个可能还真不适合手机,其它的设备相对来说没问题,因为体积重量是次要的 ...

估计就整机增加1mm厚度。

你手机套都增加4mm厚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使用万能充?

使用原装充电器啊。

以前的那种电池接触不良这种问题贼多,可能当时工艺不行

网友D:
共享充电要跌停了。直接换手机电池,很爽,最好能在线换。手机里有一个超小电池,就能实现在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享充电要跌停了。直接换手机电池,很爽,最好能在线换。手机里有一个超小电池,就能实现在线换。 ...

有个超级电容,能支持10秒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电池的话,防水不好做吧

能换电池,就不可能防水。

新手机外壳因为换电池反复拆,很快就无法防水

网友:
感觉好像没太大必要

网友:
好像对手机行业是个沉重的打击。

网友:
希望欧洲议会下次投票手机可以换存储器

网友:
绝对扯淡,无线充有可能成为标配

网友:
我觉得能换电池挺好,不过要统一所有手机的电池规格,甚至和很多电子产品的电池兼容更好,有理于资源利用。防水的话,电池箱以外的部分防水也行,电池箱进水,大不了换块电池,电池带进水检测,检测到水就关闭输出,保护电池触点。

网友:
防水、充电都增加了产品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