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GND是接外壳的并接钢架,烧电焊把仪表搞坏了,是啥机理?

楼主(2023-06-21):
仪表GND是接外壳的并接钢架,烧电焊把仪表搞坏了,是啥机理?       仪表的地是要接大地的,并并接到钢结构上,烧电焊的时候负极也搭接在钢结构上,是否因为烧电焊时候的大电流从仪表接线线经过把仪表搞坏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楼主:
有没大佬能说说看这损坏的 原理是啥?

网友:
让烧电焊的赔偿就是了,烧电焊的肯定看不出来仪表GND还接钢架构的问题

网友:
你的仪表和其他设备相连, 大家都共地, 烧焊时,你处大地电位升高,远端的设备大地还是0电位, 形成电位差,就烧你的设备

网友:
每当我见到别人烧电焊把其他电器毁坏,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
大电流情况下即使是一个地,不同位置间也有电压差,比如雷击,电焊。。。

网友:
外接线是关键

网友:
大电流情况下,等电位条件失效。
这个时候,不接地的设备反而安全系数要高一些。

网友:
地也是有电阻的啊

网友A:
电焊机的接地线不是接大地的,交流的电焊机是个变压器,里面有个机械装置来切换(记得不清楚),直流的是变压器整流后,接地线是接到次级中心抽头,引弧需要高压引弧,在拉弧的过程中会有很强的电磁干扰,顺着地线进入设备。
----------------------------------------------------------------
为啥要gnd接外壳,外壳接地,0.1/1000v电容接地不香吗? 烧电焊不能不夹在地线上吗?烧电焊时你的设备不能先关机吗?很多操作规范可以避免,发生事了和客户单位协商,成本价或一家一半赶紧把设备恢复了,别想着找电焊工人的事,和电焊工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的接地线不是接大地的,交流的电焊机是个变压器,里面有个机械装置来切换(记得不清楚),直流的是变 ...

0.1/1000V是需要聚酯电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1/1000V是需要聚酯电容吧

不需要,只要耐压够就行,能高就高点,记得用过贴片的1500V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只要耐压够就行,能高就高点,记得用过贴片的1500V的电容

这种贴片陶瓷的可不便宜,一个一两块钱了。

网友:
如果是安规电容级别,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