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平面拍摄的棋盘格图像,如何矫正回平面呢?

楼主(2023-06-21):
比如把一张棋盘格放到一个非平面上拍照,棋盘格是扭曲的,如果想把扭曲的棋盘格图像矫正回平面,应该用什么算法呢?
试过opencv里的透视变换之类的算法,但是矫正不回来
请了解这方面的坛友分享一下经验吧,非常感谢!

网友:
鱼眼矫正

网友A:
类似镜头失真补偿
https://blog.csdn.net/qq_4098598 ... 1018.2118.3001.4187
https://blog.csdn.net/piaoxuezho ... 1018.2118.3001.41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镜头失真补偿
https://blog.csdn.net/qq_40985985/article/details/119209483?ops_request_misc=&reque ...

这个是矫正镜头的
被拍摄目标非平面造成的畸变是矫正不回来的,这跟镜头畸变是两回事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坐标系统的变换,所以透视变换和仿射变换应该都不行的。可以尝试畸变矫正,虽说畸变矫正是校正镜头的,因为棋盘格是平面的情况。所以,你就假设你现在的图片的棋盘格是平面,镜头是畸变的。感觉可以尝试畸变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坐标系统的变换,所以透视变换和仿射变换应该都不行的。可以尝试畸变矫正,虽说畸变矫正是校正镜 ...

镜头的畸变矫正是不同角度拍摄很多张棋盘格,求解出矫正参数,然后再用这个矫正参数去矫正拍摄的图片。这个矫正参数只跟镜头有关,是相对固定的
但我这个图片的扭曲情况是随机的,每一张图片都不同,所以感觉没办法用镜头的畸变矫正算法

网友:
试试3d转平面的算法

网友:
这个棋盘很有规律,黑白相间,自己写个校正算法应该不是难事。

参考二维码校准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