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必须经过电容接机壳?为啥电脑GND只直接接机壳?

楼主(2023-06-22):
GND必须经过电容接机壳?为啥电脑GND只直接接机壳?

网友A:
是1M电阻 + 电容接机壳。1M电阻就足够快速释放静电,人摸到又不会麻手。直接接的都容易电人特别是2插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M电阻 + 电容接机壳。1M电阻就足够快速释放静电,人摸到又不会麻手。直接接的都容易电人特别是2插插头。 ...

你回家用万用表测量下看看,电脑的内电路板的GND  是否是直接和外壳连接在来解释下你现在的回答

网友:
手上刚好有那种工控液晶屏,我看也是GND通过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后,接铁框外壳的。电脑据说是直连。

网友:
不光是电脑,接触的所有的仪器(220V供电的),金属外壳与地线都是直接连接的

网友:
有标准的,但忘记了具体的标准号。。大概是小型电器,类似手机充电器,GND不与外壳和PE联通是最安全的,因为PE不一定可靠。

对于大电器,铁壳,外壳就需要接PE了。。因为这种电器为了过规范,电源输入口都有Y型电容,如果不强制接地,外壳会产生1/2电压的电压。也就是如果电脑接地不好,外壳与零线之间有110V左右的虚电压。

估计这种电器,强制接地才是最安全的。

网友:
我记得前几天有个帖子,就是设备GND直连大地,然后施工设备也接在大地上,然后就完蛋了。理论上,如果你能保证现场的大地是理想地,所有相关设备接地都是理想的,那么设备GND直连大地就是安全的。

网友B:
我见过开关电源输出GND直接交流地线P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开关电源输出GND直接交流地线PE的

你没看错。明纬大品牌不,我记得测过一款它的某型号适配器,一样这么干,直流输出和220v输入的pe直通,抗干扰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