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研华工控机485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咋办

楼主(2023-06-22):
各位大佬,研华工控机485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咋办

楼主:
开了自动流控,貌似会导致我modbus数据错乱。想问一下不开怎么接收

网友:
要么就是硬件坏了,要么是你的软件问题

网友:
拆机测量一下通讯芯片端口波形,差不多就是判断结果了

网友:
估计硬件损坏?你这个问题太广泛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按道理不会有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测试的,什么平台,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逻辑分析仪 示波器上了没?

网友:
一般用RST控制,试试看吧,有些主板上还有跳线,一定要看说明书

网友:
测一下收发控制脚是什么电平,是不是芯片一直在发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