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更换系统盘,有没有办法把整个操作系统移植而不重装的?

楼主(2023-06-22):
如题,现在用的512G感觉太局促了,乘着618买了samsung的2T,
但是电脑操作系统上安装的东西太多,重做系统太麻烦。
现在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将系统c&P到新盘上的?
这样就可以省很多事。
电脑是联想Y7000,操作系统Win10

网友A:
安个傲梅分区助手,系统分区克隆过去

网友:
winpe纯净版安装之后,
系统进行垃圾清理干净。
开机进入pe系统,硬盘对拷。

网友B:
用DiskGenius克隆硬盘

网友C:
同个版本的Windows克隆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硬件升级,同时WIN7升级为WIN10,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个一个软件安装,聊天记录迀移太麻烦了。

网友:
同问楼上提出问题

网友D:
我买的三星的固态盘,用三星的固态盘克隆软件,直接克隆过去,还可以扩大分区大小。克隆完装上和原来的一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三星的固态盘,用三星的固态盘克隆软件,直接克隆过去,还可以扩大分区大小。克隆完装上和原来的一摸 ...

对,三星官方就提供这个工具

网友E:
用过几次傲梅的软件克隆系统,有机械盘复制到机械盘,也有机械盘到SSD,暂时没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三星的固态盘,用三星的固态盘克隆软件,直接克隆过去,还可以扩大分区大小。克隆完装上和原来的一摸 ...

我看资料说这个软件只能应用于两个都是三星盘吧?

网友:
如果不是GPT分区的话,直接ghost克隆,如果是GPT的话克隆后需要更新一下BCD引导文件。

网友:
winhex亲测可用,完美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F:
diskgenius直接disk to disk克隆,完事之后一定要直接重启电脑,一定要手动选择用新盘引导进系统,然后给分区扩容。

gtp分区切勿直接加载分区,windows会改写第二个guid相同的分区id,导致无法启动。windows boot manager只认guid。

网友:
用三星的固态可以用三星自家的三星数据迁移软件,好用,两次换三星固态都是用的三星数据迁移软件,省事方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资料说这个软件只能应用于两个都是三星盘吧?

不需要,新更换的硬盘是三星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新更换的硬盘是三星的就行

新盘用usb接口可以吗,也就是usb转的m2那种?电脑只有一个m2接口。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软件是不是要付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几次傲梅的软件克隆系统,有机械盘复制到机械盘,也有机械盘到SSD,暂时没翻车 ...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skgenius直接disk to disk克隆,完事之后一定要直接重启电脑,一定要手动选择用新盘引导进系统,然后给分 ...

暂时用的是NTFS文件格式,应该没有问题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软件是不是要付费的?

不用付费,只是需要扫个公众号,给个什么码而已,很健康的的软件
这就是傲梅

网友:
免费的diskgen就可以。它是收费软件,但是不交费也能用一部分功能,包括硬盘对拷,顺便还可以在拷的时候调整分区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盘用usb接口可以吗,也就是usb转的m2那种?电脑只有一个m2接口。

我好像就是用的usb转固态进行的迁移,电脑上有两个硬盘,但是不方便拆,USB硬盘盒有好几个,直接拿来装上去迁移的

网友H:
有洁癖,每次必须要重装系统,软件就那么几个。花个一晚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个傲梅分区助手,系统分区克隆过去

我上次就是NVME用傲梅....翻车了.....根本不行!这个软件越来月垃圾了.....

网友:
我上次用ghost,硬盘换大1倍
还原后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资料说这个软件只能应用于两个都是三星盘吧?

不用,目标盘是三星就行, 前两个月才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iskGenius克隆硬盘

强烈推荐,绝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个版本的Windows克隆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硬件升级,同时WIN7升级为WIN10,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个一个软 ...

先克隆,再升级win10,虽然说早就停止免费升级了,但是我今年2月份还是成功的用微软官方升级工具把win7免费升级到10了。

网友:
我笔记本256换1T也是用克隆的方法。

网友:
群晖有个这个工具,叫ABB

网友:
用硬盘拷贝机拷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洁癖,每次必须要重装系统,软件就那么几个。花个一晚上就差不多了。

我也是一定要重装,软件也是用到哪个再装哪个……

网友:
我实测了 18楼的方案 ,新硬盘用USB挂外面,用 克隆硬盘。 新硬盘容量比老的大。可以完美考过去。正常启动。暂时没发现有缺陷。常用的软件都可以正常使用。
缺点: 老硬盘的垃圾一起继承了。 优点:无缝扩容

网友:
似乎大家都不喜欢ghost?过时了?

网友I:
傲梅分区助手!!!!

昨天刚搞完,方便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傲梅分区助手!!!!

昨天刚搞完,方便好用!

我翻车了,没法启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翻车了,没法启动。

我用的系统迁移,蛮好用的啊。
我用了两次系统迁移,很好用,原来的软件啥的都保留了。我的目标硬盘是M.2接口,由于我没有相同样接口的硬盘盒,就先把系统迁移到SATA接口的硬盘上。然后在这个SATA硬盘上启动系统,把目标硬盘装进电脑,再次迁移系统至目标硬盘,系统启动都OK的。

网友:
现在这么复杂了吗,我记得当年Ctrl c, Ctrl v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系统迁移,蛮好用的啊。
我用了两次系统迁移,很好用,原来的软件啥的都保留了。我的目标硬盘是M.2 ...

系统迁移具体是什么软件?

网友:
我做过这事,用ghost对拷

网友:
三星自带的就可以,目标盘是三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迁移具体是什么软件?

傲梅分区助手

网友(2023-08-12):
  一直用ghost。

网友:
能科普一下gpt分区吗?它和其它的有何不同?

网友:
同问,系统迁移工具是哈么?

网友:
DiskGenius  好像有个专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