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内爆?形象地展示一下

楼主(2023-06-23):
什么叫内爆?形象地展示一下外部压力大于内部压力时发生的内爆。

当水下压力过大,潜艇外壳无法承受时,内爆就发生了。

视频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915706245087248/4915706921484874

网友:
压瘪了的学术说法

网友:
粗略计算,水深100米就是1兆帕,4000米就是40兆帕,一个平方厘米上面是400公斤力,一个平方米上面受力4000吨,也许这就是深海潜航器难以制造的原因吧

网友:
一直以为从内向外裂开才叫"爆"

网友:
应该叫爆内

网友:
英文直译确实别扭:
explosion: ex-向外 / plos-爆破音 / ion-名词
implosion: im-向内 / plos-爆破音 / ion-名词

explosion翻译成“爆炸”没问题,但implosion我认为应该翻译成“压扁”更符合中国人的理解习惯。

网友:
就像我们看到树上一只白白胖胖的虫子,感觉它好脆弱。

在极端环境面前,我们人也的太脆弱了。

网友:
这里有个测试视频

网友A:
视频里的罐子是怎么出现低压?

网友:
英文确实是说的implosion,翻译成“内爆”,咋一听好像是内部发生爆炸似的。

网友:
这些才是几个到十几个大气压的压差而已,都没碎,只是憋了。

想象一下400个大气压下。。。。。。。。

网友:
真正的内爆应该是没有形变,材料直接粉碎才叫内爆。 打个比方,3层玻璃。中间的那层粉碎了。第一和第三层都是完好的。那才叫内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的罐子是怎么出现低压?

抽真空,由大气压压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