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c EDA 设计pcb,并且在jlc生产PCB和SMT,极性问题的反馈

楼主(2023-06-24):
版主您好:

我的客户编号: 06473g

最近下单的PCB订单号:2023-06-24 09:26:54 订单编号:Y128

目前这个设计文件 全部采用jlc EDA 画图和 一键生产,在做到 SMT 选择元器件的流程中 遇到了如下问题:

1.    二极管 极性   在 smt 流程中的 模拟图片里,显示都是反向的。  (每一次都要手工 转180°)

2.  sot-23 的封装  默认加载出来也是  转了 180°  (每一次都要手工转 180°)

3.  mos 管    dfn 封装的 , 默认模拟器里面加载出来,也是反相了180°   (每一次都要手工转180°)

--------------------

由于我的设计目前全部 搬到  jlc 的EDA 上完成的(所选择的封装库,都是jlc系统自带的),  为什么 在 生产环节 还有这些 需要手工修正的情况??

我的目标是PCB 设计完成后(PCB封装全部采用JLC系统封装的前提下), SMT 应该在封装的  旋转角度上不应该在由客户在修正了。   如果缺料、平替的ic的时候,才可以由客户来选择ic的 SKU number。

麻烦版主告诉我们一下,在使用eda 设计 sch or pcb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来避开以上的坑。

----------------------------

网友A:
麻烦发一下这几个器件你用的元器件编号,有可能这些器件都还没有生产过,或者这些库与生产库都没有同步过。

另外EDA的设计,你可以不需要调整方向,下单后我们的系统会自在调整,你可以下单选择一个生产稿确认,避免错误。而且用嘉立创EDA设计有方向问题是嘉立创承担责任,也是免费调整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发一下这几个器件你用的元器件编号,有可能这些器件都还没有生产过,或者这些库与生产库都没有同步过。 ...

涉及的 IC 有:

C2681862

C133142

C2917864

这几个IC,我大概生产过 3次 SMT 了。  每次在smt 流程中都要手动修正方向。

麻烦看下是 我们客户自己的设计问题,还是说 系统的一点点小bug?

网友:
开发核查貌似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重新绑定了库。假如不是,你加一下嘉立创EDA的客服,看看文件问题。或者方向是EDA设计你就暂时不管。

网友:
顺便反馈一下:C507631
=========修改原因:增加反馈细节====================
元件脚序列和器件手册不一致
炸鸡很是惨烈,在eda里反馈了,但是没有回消息,eda里的元件也没有修改

楼主:
结贴,在反应问题后。jlc的系统库对  涉事的ic
已经修正正确的封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