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能否串联提高稳压电压

楼主(2023-06-24):
分立元件搭了个宽电压LDO,输入6~100V、输出5V(电压不需要很准,因为后级还有3.3V LDO),图中D3稳压管用5.6V或5.1V,当6V输入时都可以正常工作(实测5.6V稳压管两端电压约为4点几伏);图中D3改用2个2.7V稳压管串联,当6V输入时输出电压稳不住(实测2.7V稳压管两端电压只有1点几伏),请教一下稳压管是否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
可以串联,但是工作电流要接近

网友A:
LZ 管这个电路叫 LDO?

先不说名字,看了下电路原理:

D2-Q1-R13 构成一个恒流源,给 D3 提供工作电流(图示参数约 1mA)。
然后 D3 稳压结果,经过 Q2 射极跟随,最终输出。

如果上述原理分析不错的话,需要 Q1 工作在放大状态,D1 左侧输入电压范围:
Ui > U(D2) + U(D3) + U(D1) = 8.4v

然后 LZ 说 6v 输入就能工作,这真是没法整。

---------------------------------------------------

P.S. 稳压管当然可以串联,但是像 LZ 这样都没到工作点....

网友:
一个字,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管这个电路叫 LDO?

先不说名字,看了下电路原理:

这个电路有什么合适的名称吗?
输入电压低于8V确实电路工作不太稳定的,但是刚好够给后级7533提供电源(图中未画出)。
把D3换成两个2.7V稳压管串联就不行了,所以有些不理解稳压管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有什么合适的名称吗?
输入电压低于8V确实电路工作不太稳定的,但是刚好够给后级7533提供电源( ...

高压线性电源。

你这 <8v 都是不稳定的区间,受稳压管漏电流大小不同,会有很不一样的工作点。
整个说来没有定论,稳压管两端啥数值都可能,就不该工作在 <8v 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线性电源。

你这

实测输入低压时能否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还跟A94和13003这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有关,三极管放大倍数越大,输入低压时输出越稳定。可能是跟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稳压管没有工作稳压区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测输入低压时能否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还跟A94和13003这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有关,三极管放大倍数越 ...

我想请教一下,6V输入的时候,Q1的工作点在哪?
2.7V的稳压管能这么用也是很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6V输入的时候,Q1的工作点在哪?
2.7V的稳压管能这么用也是很佩服 ...

大概原理3楼分析即是,只是2.7V稳压管在6~100V输入范围内都达不到稳压状态的,Q1工作在放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