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串口一转四复用电路

楼主(2023-06-24):
当单片机或USBTTL模块需要一个串口同时和4个串口设备通信的时候,使用轮询的通信方式,配合缓冲器作为4路发送,与门作为接收合并。调试程序阶段四个设备如果同时发送也是安全的,电平为4个设备的合并,并且不会互相倒灌电流损坏IO,可以比二极管并联电路或者开漏IO模式达到更高的速度和稳定性。 测试1Mbps稳定通信。

网友A:
适合多路轮询的应用,像一些主动发送的设备,如GPS还是不合适

网友B:
怎么分清楚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分清楚是哪个?

这个只是把线安全接在一起,靠报文内容区分。 就像网络交换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多路轮询的应用,像一些主动发送的设备,如GPS还是不合适

是的,GPS要使用独立串口。这种适合接8个数字舵机,8路温度采集器这样。

网友: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把成本移到软件上去吗

网友:
这个不错。两路可能用二极管就搞定了。但是你这个扩展的多啊。。~~感谢分享。

网友:
不是一片STC就能搞定了?

网友C:
请问:连接4个相同的设备(通信协议完全相同)也可以吗?如果主机查询4个设备,应该可以; 如果4个设备同时主动向主机发送,会存在冲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连接4个相同的设备(通信协议完全相同)也可以吗?如果主机查询4个设备,应该可以; 如果4个设备同时主 ...

单片机Uart支持一主多从机,先发送地址码寻址然后对应的从机响应,未被访问的从里要释放总线为高电平就可以不影响其它的通讯。

只能说楼主这个主要为了隔离又没完全隔离,说是提高扇出能力后面有只有4个从机貌似不需要。不用这个板子rxtx单独并联一起难道就不行吗,只要不超过tx的扇出能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Uart支持一主多从机,先发送地址码寻址然后对应的从机响应,未被访问的从里要释放总线为高电平就可 ...

对的 缓冲器可以省略,保证TX不超过输出电流20ma负载就可以。

但是由于线长,并联4根长30cm的线以后,线电容,电感多了,边沿会变得不好看,导致速率上不去,9600-115200这种波特率完全可以省略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连接4个相同的设备(通信协议完全相同)也可以吗?如果主机查询4个设备,应该可以; 如果4个设备同时主 ...

他们会同时发送,导致数据电平相与导致误码。这个需要从机分时发送,也就是从机要有自己的地址或者收到特定数据包后才发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