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T8920,读寄存器一直读不到正确的值。

楼主(2023-06-24):
请教下,LT8920,读寄存器一直读不到正确的值。
spi也玩过几个的了。这芯片就是读不到。。。。。
有了解的吗?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有人吗?今天都休息吗?

网友:
1、供电电压
2、复位脚是否有复位。当前是否高电压(低有效)
3、SPI信号波形是否对

网友:
这个搞过。时序要严格要求,同时不能速度过快。尤其温度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