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使用低温方法制作鱼干和腊肉

楼主(2023-06-25):
样品买自叮咚。本来买鲈鱼,没货了。五花肉又贵质量又差。下次还是得自己到菜场买。

上次虾干不放任何东西。
鱼干放了点盐。
腊肉放盐和酱油。

楼主:
放入冰箱冷藏室,风扇吹着。

估计大概5天左右能制作好。

网友:
期待成品,后面夏天也可以吃腊鱼了……

楼主:
昨晚叮咚买了1斤五花肉加进去了。

楼主:
买了2层30*35cm 304不锈钢网,用蒸菜架隔开2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2层30*35cm 304不锈钢网,用蒸菜架隔开2层。

这不锈钢网在你发的第一个贴子里我就提示要这么搞了,但你第二贴子还是用纸板垫 。
另你不是有很多无线的温湿计吗,可放一个进去看下温湿数据,看还有提升的地方不

如刚放鱼进去,温度很快能降至恒定的温度,但湿度很高。  说明制冷能力是富余的,可考虑注入干燥气体缓慢排一部分潮湿气体出来(我观察我家的冰箱,有一个排水孔,从这孔塞一条4*6的细进气管太合适了。即可从冰箱的排水孔进气+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锈钢网在你发的第一个贴子里我就提示要这么搞了,但你第二贴子还是用纸板垫 。
另你不是有很多无线的 ...

1。买礼物一开始也是想使用不锈钢网。但需要能买到合适的。这些不锈钢网一星期前已经买到,但我现在才回东莞市区的房子。

2。有温度计。但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家用冰箱的能力就是这样,无法控制和加强。

楼主:
鱼基本已经干了。

五花肉太厚,还要等。

楼主:
鱼干装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