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不带充电器,女孩充电玩手机被电击面临截肢

楼主(2023-06-25):
【女孩充电玩手机被电击面临截肢,商家仅赔充电器,苹果官方:不赔-哔哩哔哩】 https://b23.tv/rSktJM4

网友A:
看评论:  这个女生玩手机的时候一只脚搭在暖气片上,造成电路闭合导致被电击十几分钟。。。。。。

卧槽 ,这跟玩苹果手机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评论:  这个女生玩手机的时候一只脚搭在暖气片上,造成电路闭合导致被电击十几分钟。。。。。。

卧槽  ...

手机漏电是主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漏电是主因吧?

充电器高压进去了,手机也顶不住吧,居然不跳闸,空气开关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个笔记本,外壳金属的,光脚踩地上摸外壳,有过电的感觉~

网友:
看新闻,充电器是商家送的。现在买些产品尽是送一些垃圾配件。还不如不送。或者送一个稍微有品牌的充电器。
希望姑娘早日康复

楼主:
苹果竟然连最基本的充电器都没有配送,是否应该追究苹果的责任?

难道又要等欧盟出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苹果竟然连最基本的充电器都没有配送,是否应该追究苹果的责任?

难道又要等欧盟出手? ...

我觉得不送充电器挺好。自从充电器接口统一成USB A口后,谁手里没几个甚至十几个充电器。只是这些充电器有的没法快充罢了。

网友:
记得用3脚插头的电源~~
工作用的 东西千万别用两脚的,笔记的两脚充电器就麻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送充电器挺好。自从充电器接口统一成USB A口后,谁手里没几个甚至十几个充电器。只是这些充电器 ...

楼主位被电到残废的女孩,开始可能跟你的想法一样。

现在才知道,草他妈的傻逼,1万元的手机,连充电器都要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被电到残废的女孩,开始可能跟你的想法一样。

现在才知道,草他妈的傻逼,1万元的手机,连充电器 ...

根本原因是劣质的东西能随便生产让人使用,而不是带不带充电器的问题。如果苹果带了充电器,女孩用了劣质的插线板被电死了,是不是要怪苹果没有送插线板?

网友C:
现在三星也学坏,也没有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劣质的东西能随便生产让人使用,而不是带不带充电器的问题。如果苹果带了充电器,女孩用了劣质 ...

你这是杠精了。

杠精会被我封锁ID的。

所有手机都有充电器,就苹果没有。现在死人了,我们在讨论是否苹果应该承担责任。楼主位的女孩并不啊舍不得买好的充电头,而是不懂,如果苹果配件里有原装充电头,就很可能不会出这意外了。

而所有的手机都不会送电插板,你竟然杠精为要苹果送电插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三星也学坏,也没有带了。

对此有意见的用户,可以选择不再购买苹果和三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杠精了。

杠精会被我封锁ID的。

凡事都有第一个吃螃蟹的,苹果也是最早采用用户不能自己换电池的,后面几乎所有的手机不是也都跟进了吗?
反正我家一堆没用的充电头,即使苹果没有把充电头的利润让给消费者,我也觉得苹果避免生产了一堆没用的电子垃圾。

网友D:
从淘宝一些电信移动之类的官方店铺买苹果原装充电器,不到100元。

有博主横向对比了几款同类充电器,从物料做工纹波各方面分析,苹果充电头完全值那个钱的。

山寨十几二十块的,别看它便宜,里面bom用料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淘宝一些电信移动之类的官方店铺买苹果原装充电器,不到100元。

有博主横向对比了几款同类充电器,从物 ...

买得起上万元手机的人,不在乎多加100元带充电头的。

99%的人是不懂得鉴别充电头的好坏。如果没有配充电头,就会发生楼主位的风险。

网友E:
有没有不需要Y 电容且不影响触摸的隔离充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不需要Y 电容且不影响触摸的隔离充电器?

无线充电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得起上万元手机的人,不在乎多加100元带充电头的。

99%的人是不懂得鉴别充电头的好坏。如果没有配充电 ...

不要高估了使用苹果手机的消费能力。
这种稍微踮踮脚就能够的着的“奢侈品”,能给底层人带来很大的虚荣心,想想当年卖肾买苹果的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不需要Y 电容且不影响触摸的隔离充电器?

在用的宝峰对讲机座充就对收音机与对讲接收灵敏度有严重影响,后来拆开补上Y电容影响立马小很多,同时也顺便内部外壳贴铝薄防止不小心充电按了发射烧座充,铝薄与y没白加测试过,不怕传说的充电时候发射烧座充了。

对于y电容电人可以买工频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高估了使用苹果手机的消费能力。
这种稍微踮踮脚就能够的着的“奢侈品”,能给底层人带来很大的虚荣 ...

苹果原来定价1万,现在加上充电头定价10100,没有人会介意。

网友:
我就怕家里有人用杂牌充电头,为此直接一次买了十几个乐视充电头。看到杂牌的都直接偷偷带出去丢掉,家里漏电保护器每年都会检查可靠性。

这件事是个不幸的事故,大家快检查家里有没有送的杂牌充电头吧,特别是手机充电头赶快换掉,我这么做很多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苹果原来定价1万,现在加上充电头定价10100,没有人会介意。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充电接口统一了,有没有必要再一个手机带一个充电器。
我甚至觉得充电线都不应该带,手机带的线还好,那些便宜的产品带的线就是垃圾。
我买的一些产品里的线,包装都没拆就直接扔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充电接口统一了,有没有必要再一个手机带一个充电器。
我甚至觉得充电线都不应该带, ...

苹果不配送适配器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跟随产品标配原厂充电头有增加用户因为使用苹果手机而不得不使用三方产品品质未知造成触电风险增加的。

用户并非都是专业人士有足够的电学知识,家里用电环境千奇百怪坏。如果适配器上不标明禁止室外使用禁止打湿可能会有人淋雨使用。作为产品的生产者要做好防止可以遇见危险的发生,做到防呆指导用户正确使用产品避免危险。最好是看看苹果手机有没有对使用三方适配器的风险告知,这个可以作为这次责任事故的重点,当然有问题适配器的生产销售者是最主要责任人,并不能因为送的就没有责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苹果不配送适配器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跟随产品标配原厂充电头有增加用户因为使用苹果手机而不得不使用三方 ...

那是不是苹果要把充电线和充电器做成一体的。否则用户可能觉得一个充电器不够用,或原装的坏了,再买一个劣质的充电器,也能算苹果的责任?
这完全就是劣质充电器厂家的责任,和苹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因为即使苹果带了充电器,充电线也可能插入一个劣质的充电头里。
正常的社会,大家应该公认,厂家生产的产品都是安全的合格的(当然正规的产品也会有一定风险,比如电动车自然)。就好比你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里,会特殊注明老板发的工资不能用假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苹果要把充电线和充电器做成一体的。否则用户可能觉得一个充电器不够用,或原装的坏了,再买一个 ...

苹果起码提供了一个充电头,才能指责客户不使用原装充电头。

而且楼主位的充电头,还是销售商送的,客户很可能认为这就是苹果认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充电接口统一了,有没有必要再一个手机带一个充电器。
我甚至觉得充电线都不应该带, ...

你只能代表自己。

我是充电器不嫌多。我家有7个三星、20个乐视(幸亏当时莱尔斯丹质量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起码提供了一个充电头,才能指责客户不使用原装充电头。

而且楼主位的充电头,还是销售商送的,客户 ...

在国内这种险恶的环境待久了,就会觉得劣质产品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线充电了解下

无线的体积和功率还不理想

网友:
涉事三方充电头并非三无产品

涉事企业跑路了,且多次因为质量问题被处罚

具体看搜狐呢这篇帖子
https://m.sohu.com/a/690424218_121687424

Ps
https://m.toutiao.com/is/ieJUbeg/?=女孩充电被电击,实探深圳这家适配器制造商 - 今日头条

网友G:
适配器并没有拆解事故分析报告,目前来看有如下可能
1适配器是所用开关变压器不合格,高低压绝缘有缺陷被击穿,或者制作出现工艺问题
2 消除电磁干扰的y电容使用了劣质非安规电容出现被击穿,高压跑到低压去了
3适配器结构设计问题,高低压绝缘防护做的不够好

适配器并非山寨产品,这个其实真的挺无辜的,但是受害者家里电路也是很有问题的,漏电保护器没有起作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家里安装可靠的漏电保护器,如果没条件可以给床头厨房浴室之类的地方单独局部安装漏电保护器,每年定期检查

充电头可以不高级,但是一定要买大品牌的。三无与杂牌小品牌的也不要使用

网友H:
看了评论区,貌似视频断章取义了。
会不会是取暖器漏电,加上手机线和充电器,形成回路导致。。
按说手机充电器就算漏电也不至于这么大功率,脚都烧截止,胸部大面积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适配器并没有拆解事故分析报告,目前来看有如下可能
1适配器是所用开关变压器不合格,高低压绝缘有缺陷被击 ...

漏保要求定期测试,有的1个月,有的半年,但有几个人按时测过呢,更多的人都不知道漏保需要定期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了评论区,貌似视频断章取义了。
会不会是取暖器漏电,加上手机线和充电器,形成回路导致。。
按说手机充 ...

胸部与双脚脚指头电伤,姿势推测是趴着。可能是趴着玩手机,手机漏电后脚指头碰到暖气片开始了电击。手机掉落被压倒胸部了,脚指头是因为电击抽筋踢着暖气片或者搁在暖气片上了造成持续电伤 。

电暖气漏电与手机适配器是很难漏电的,最差的适配器也没发现变压器击穿的问题,除非是设计上为了散热与配重增加铁片造成高压跑到接口低压了。

受害者应该起诉销售方海烨电子,而不是生产者。销售方应该承担责任然后再起诉适配器厂家。不能因为是赠送的适配器就免责,赠送的本质是购买了手机,其实是有偿赠送属于变相购买适配器,手机销售方购买劣质适配器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用户家里电路故障是次要责任,苹果公司对手机购买者有要求使用原厂配件的责任,对于使用三方适配器有告知警示提示风险的责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胸部与双脚脚指头电伤,姿势推测是趴着。可能是趴着玩手机,手机漏电后脚指头碰到暖气片开始了电击。手机 ...

如果单纯手机电池爆炸,漏电等造成,是很容易界定的,这里叠加了取暖片(脚趾明显是取暖片烫的),这里就存在问题界定问题。估计很难界定。
并且女孩给烫那么久,还有没可能是另个问题所导致,比如疾病导致。
还有一个就是取暖片究竟是什么设备,有没可能取暖片设备漏电导致
按家长说法,手机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么想告苹果,更加没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单纯手机电池爆炸,漏电等造成,是很容易界定的,这里叠加了取暖片(脚趾明显是取暖片烫的),这里就 ...

信息不全,加上主观引导
受害者家属应该保留同时收集证据,请律师起诉销售者,让销售者向生产者追究责任。赠送品并不是免责的理由,如果这样能免责那一切责任都可以免责。找媒体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找律师让律师指导帮助维护权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苹果竟然连最基本的充电器都没有配送,是否应该追究苹果的责任?

难道又要等欧盟出手? ...

支持,现在苹果搞特恶心.   那条线一边是C头,一边是苹果头。  用以前的苹果线都不行(A-苹果头),充电保也不行,车充应该也不行 。  垃圾苹果,后悔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现在苹果搞特恶心.   那条线一边是C头,一边是苹果头。  用以前的苹果线都不行(A-苹果头),充电保 ...

妈的,刚刚找了一条旧的杂牌三合一的充电线终于充上电了。旧的原装苹果线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现在苹果搞特恶心.   那条线一边是C头,一边是苹果头。  用以前的苹果线都不行(A-苹果头),充电保 ...

统一标准是要有过程的,据说今年的iphone也用C口了。
这样以后充电器,充电线都是标准的了。低端的是AtoC,高端的是CtoC。
但苹果可能在软件上想什么幺蛾子,继续挣MFI的钱。
但我觉得苹果最多也就是限制没有MFI配件的充电速度,不会完全没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胸部与双脚脚指头电伤,姿势推测是趴着。可能是趴着玩手机,手机漏电后脚指头碰到暖气片开始了电击。手机 ...

我想知道,如果是华为手机,店家是不是还敢这么说。
就因为苹果是M国公司,这么说没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