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并联亮度不一致

楼主(2023-06-25):
最近有个LED灯板,8颗5色灯珠并联,然后发现有个别灯板有一两颗LED会特别亮或者特别暗。单独测灯珠的一致性还是可以的。第一次做这样的灯板,请问有遇到这样情况的朋友吗?使用的是恒流驱动

网友:
每串要串一个均流电阻。

网友A:
并联的灯珠能亮就偷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灯珠能亮就偷笑吧……

同颜色一组并联有问题?我看别人灯板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并联的灯珠能亮就偷笑吧…… +1

特别是不同颜色的,这么干就是作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颜色一组并联有问题?我看别人灯板都是这样设计的?

压降不一样呀,压降小的导通后钳住电压,其它的达不到导通条件怎么亮?

网友:
恒流源为什么要并联,恒压源才串电阻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颜色一组并联有问题?我看别人灯板都是这样设计的?

LED内部可以并联,同一批次生产的管芯一致性较好,封装在一起可保证温度一致
分立LED即使要并联,也要先串后并且每串加电阻,能稍微减小LED个体差异引起的电流分配不均并兼顾效率

单个分立LED并联属于低成本解决方案了,能亮,但不保证使用时间
如果已经使用了恒流驱动芯片,串联是最方便的

网友:
允许的话降低点功率试试,会均匀很多

网友:
led一致性差,所以并联对led一致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
LCD的backlit都是高压的,还要专门IC升压,你想想,就是为了串联起来电流一致。

网友B:
有专门的芯片使并联的LED电流一致的

网友:
筛选费用小于电阻钱时,就可以筛选参数一致,之后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芯片使并联的LED电流一致的

那就不叫并联了。并联电压相等,串联电流相等,这是基本物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叫并联了。并联电压相等,串联电流相等,这是基本物理定律。

就是不升压,把LED的一端接一起,另一端独立的用pwm控制电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并联,但是和升压串联的又不一样。